[STM32F4] STM32F446 datasheet 的 PC1和PC3是否写错了?

楼主(2016-03-08):
在分配引脚的时候看到 PC1 和 PC3 的 Alternate functions 栏都写有 SPI2_MOSI/I2S2_SD,是不是意法写错了?

STM32F446&PC1&PC3

STM32F446&PC1&PC3

楼主(2016-04-29):
只能,自己结贴了。经多处查证,此处确实是ST的笔误。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错吧?

网友B:
你不能看到一个功能出现在几个管脚就认为它错了。。。。。这些是用户可以选择的,有时候某个管脚已经被占掉了就可以换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