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户外工作的设备都需要考虑防感应雷吗?

楼主(2016-03-08):
设计一款燃气站的控制设备(户外露天),在控制器主机与传感器之间的电缆大概10米,还有其他接口互连电缆6根(5-10米),这种情况在控制器接口处是否需要考虑防感应雷,有无合适的估算方法?除了有哪些需要考虑的因素?感谢。

网友A:
不一定,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有些地方雷击频繁就必须防护,一般地方无妨。另外注意,如果你的系统特别是传输线处于空旷地的高点,那即使当地雷击很少也得注意。而周边有高大建筑的话,那只需看是否在雷击频繁的地区了。

网友B:
作为一种通用产品的话,要考虑防雷的。

网友C:
应雷也称为雷电感应或感应过电压,根据产生的原理不同,分为:静电感应雷和电磁感应雷。
觉得最好还是加上,产品稳定性更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