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是不是不能区分是上电复位还是NRST引脚复位

楼主(2016-03-08):
NRST引脚,外部不接电阻电容也试了。
看STM32的手册RCC_CSR的复位值,PORRSTF、PINRSTF的复位值都为1,也就是在程序初始,我不能判断复位是从哪来的。
本想NRST拉低复位后,想用串口控制其他模块同时复下位,看来实现不了了。各位高手,是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已解决,不要判断RCC_FLAG_PINRST,间接判断PORRST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RESET)
        {
        //复位要复位的外设
        }

        RCC_ClearFlag();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不要判断RCC_FLAG_PINRST,间接判断PORRST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是要读状态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