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3SPI双机通讯

楼主(2016-03-08):
求教各位大神,我现在需要用dsp28335做主机传输数据给STM32f103。但从机收不到数据,进不去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硬件上连了MISO,MOSI,SCLK。代码 如下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PI_Config();
while(1);
}

SPI配置:
1、SPI引脚配置
static void SPI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2、中断配置
static void SPI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选择2*8优先级模式
        /*中断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1_IRQn;//CAN1 RX0中断占用优先级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0(最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子优先级为0(最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在成员NVIC_IRQChannel中定义的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3、模式配置
static void SPI_Mode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Master                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GPIO_Config();
  SPI_NVIC_Config();
  SPI_Mode_Config();
}

中断接收函数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data=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一直进不去中断,DSP那边发送和时钟有波形,波特率为375000。ARM这边进不去中断,DR一直是0....

网友A:
你得先把硬件电路图贴出来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B:
SPI 做从机, 软件上比较关键的两条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硬件上要特别关注一下 NSS 引脚上那个信号.

网友C:
配置上,要跟那边发送的信号设置一致。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是硬件问题

网友D:
两边的时钟要一致,时序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