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信号衰减后接电压跟随器,信号上移

楼主(2016-03-08):
把峰峰值为0.6V的单极性正弦波(0-0.6V)衰减101倍后,接一个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的正输入端波形和输出端波形的波谷都偏离x轴几十个mV,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第二张图中,从下至上波形分别为(1)输入正弦波(2)衰减后输入电压跟随器正输入端的波形(3)电压跟随器输出波形

网友A:
这种后级电路影响前级信号的现象在以前的晶体管放大电路非常常见.
往往是由于信号匹配的问题, 也就是说后级输入阻抗太小, 前级的输出阻抗太大, 不能远小于前者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后级电路影响前级信号的现象在以前的晶体管放大电路非常常见.
往往是由于信号匹配的问题, 也就是说后级 ...

这里有点不懂,电压跟随不就是解决阻抗匹配的问题么。从2图到3图,感觉波形变陡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截取了部分电路, 我也不知道他后面的电路是什么情况, 只是就事论事地讲这种信号影响情况的可能性.

网友A:
啊, 发现楼主的提问问题变了吗?
波谷的最小电压是共模范围引起的, 也就是说, 那个电压运放会进入非线性区了, 运放里面的电路已经接近饱和状态的饱和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点不懂,电压跟随不就是解决阻抗匹配的问题么。从2图到3图,感觉波形变陡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谢谢你的回复!
下面三张波形图,最下面的是输入波形,中间的是运放的正输入端波形,最上面的是输出波形,最上面的和中间的峰峰值是一样的。

后面没有电路了,我做的就是微弱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发现楼主的提问问题变了吗?
波谷的最小电压是共模范围引起的, 也就是说, 那个电压运放会进入非线性区了 ...

谢谢!
有共模,运放就会进入非线性区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共模,运放就会进入非线性区么!

你这么说, 倒是感觉把因果关系反了.
我是说因为有饱和压降之类的因素, 会存在非线性区, 也就引起了输出最小电压, 同时电路的线性工作区条件也引出了共模范围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就是运放的内部漏电流在R4上的压降

网友D:
你把运放供电中的地改为负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 发现楼主的提问问题变了吗?
波谷的最小电压是共模范围引起的, 也就是说, 那个电压运放会进入非线性区了 ...

原来是他的问题变了,好大一个坑。

网友A:
是的, 在运放电源负里加入一点负电压, 是比较简单的实现办法.

网友E:
这个是运放的偏置所造成的。

网友F:
这个在选用运算放大器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G:
一般用电压跟随解决阻抗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