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混合π模型看不懂了,谁能解释下

楼主(2016-03-08):
(无正文)

网友A:
米勒等效。具体去翻看相关书籍。

楼主:
这个是童诗白模电第三版的公式,到了第四版就变成了下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勒等效。具体去翻看相关书籍。

谢谢,其实按书上的方法也很好推导,米勒定律是个通用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童诗白模电第三版的公式,到了第四版就变成了下面的

这个东西,可一点不好理解,尽管很多书上用等效前后电流相等来说明,看着怪简单。

书上K用的是中频值,目的是为了让分析简单,因为K此时与频率无关,或者说与米勒电容Cc无关。否则推导极度困难。

问题就来了:K使用的不是真实值,而是近似的中频值,于是必定有误差,那么用米勒计算完成后,如何评估此误差大小能否接受?即验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