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有偿)!!无刷直流电机平滑正反转切换问题

楼主(2016-03-08):
最近用陀螺仪+加速度计控制无刷电机,有个难题一直困扰:陀螺仪角度控制电机转速,角度有正负,在正负角度切换时,电机也正反转,但当电机速度较大时会发生碰撞,再反转。尝试过先能耗制动、短接制动都不能使电机转速平滑减到零再反转。
希望有大神给个解决思路方案,不用写代码,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实现了,会有适当回馈,说到做到。

网友A(2018-09-05):
帅哥,我也做同样的事情,能一起沟通:qq:19952332

网友:
正反转先添加个平滑减速。

网友B:
那就是你设计的这样了。

网友C:
电机带动的东西势能太大,加个平滑减速。时间加长点,如果要求减速时间短就要加大驱动电路功率,或者在电机输出轴加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