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SPI位数

楼主(2016-03-08):
(无正文)

网友A:
只修改这个寄存器的后4bit为1111就不行了?
没有修过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修改这个寄存器的后4bit为1111就不行了?
没有修过其他地方?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修改这个寄存器的后4bit为1111就不行了?
没有修过其他地方?

是改成111不行,改成1111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改成111不行,改成1111有波形

比较奇怪啊

楼主:
时钟有信号,数据线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