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376没有输出

楼主:
为何LTC1376没有输出,电路图肯定没有问题,测试了各个pin电压,  The voltage: Pin1/boost-- 1.028V, Pin2/Vin –23.44V, Pin3/Vsw—1.149V, Pin4/Bias—1.149V, Pin5/shun_n--3.895V, Pin6/GND—0V,Pin7/FB_Sense—0.53V, Pin8/VC—0.141V.  all the voltage is measured in SP9 open

网友A(2016-03-08):
如果电路是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做的,那么仔细检查焊接吧,另外注意元件别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