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语音芯片

楼主(2016-03-08):
最近打算实现一个多路音频的播放功能。需要单片机根据不同的指令播放语音,比如正在播放第1语音,当单片机收到新的命令,需要在播放第1段语音 的同时播放第2段语音,根据实际需要可能要同时播放1到3段语音,语音有上百段,一个喇叭输出。调研了一下,市面上的语音芯片都是只能播放一段语音,不能实现多段语音的混合播放。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语音芯片呢?语音的存储空间都比较大,低成本的单片机基本上没有那么大的内存空间可以存,要么借助语音芯片,要么借助外部存储芯片。用外部存储芯片的话还要解决音频的读取、解码,混音运算、DA转换、放大几个环节。如果有这样语音芯片的话则只要做命令的传递就可以了,语音芯片一般都可以直推小功率喇叭。

网友A:
这个很神奇,三路同时在一路上输出声音能听清楚不?语音芯片容量大价格就不低成本了,难题

网友B:
这叫乱七八糟,七嘴八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神奇,三路同时在一路上输出声音能听清楚不?语音芯片容量大价格就不低成本了,难题 ...

这个是模拟一个真实的使用环境,大家耳朵同时听到的都是N个声音的,呵呵。

网友C:
可以用多组语音芯片同时工作,音频上混合处理,如果音频内容是固定的也可以事先混合成一个声音

网友D:
这种芯片如果有的话那能力就太厉害了

网友E:
新唐的SD9160是一款片上系统( SOC)产品, 适用于低功耗、 以及音频录制播放的应用。 ISD9160包
含一个Cortex™-M0核,最高工作频率达50MHz, 并且具有145K字节非挥发性闪存存储器,以及12K字
节的嵌入式SRAM。它配备了丰富的外围设备, 包括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 WDT) 、 实时时钟
( RTC) 、 外围设备直接内存访问( PDMA) 、 各种串行接口( UART, SPI/ SSP, I2C, I2S) 、通用
输入输出接口、 PWM调制器、 模拟比较器、 低电压检测和欠压检测功能等。

网友E:
ISD9160是以Cortex™-M0为基础的系统单芯片ChipCorder,能为需要语音/音频功能的应用提供强大而又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

ISD9160 中文数据手册_Rev1.23.pdf

网友F:
你如果单片机加数字信号处理估计可以,先在数字量的时候就进行叠加。

网友G(2016-06-26):
要实现多段语音的混合播放。  如果随机的很难,不过有些语音芯片有多个通道,但只能不同通道语音混音,用SC5080B芯片做过类拟背景音乐混语音。将音乐放一通道,语音放别一通道。单片机触发音乐地址再触发语音就可以混在一起放了。

网友H(2016-11-17):
支持MP3  WAV 硬件解码
支持FAT文件系统
支持采样率(KHz):8/11.025/12/16/22.05/24/32/44.1/48
24位DAC输出内部采用DSP硬件解码,非PWM输出,动态范围支持 90dB,信比 85dB
多种控制模式、两线串口模式、一线串口控制、按键模式
支持SPIFLASH模拟成U盘,直接像操作U盘一样更新SPIFLASH里的语音
支持上一曲,下一曲,播放、暂停、停止、选曲、等常用功能控制
支持播放曲目序号获取,总曲目及目录总曲目等信息获取
支持各种信息查询,轻松获取语音芯片的当前状态
支持指定曲目插播,即可以暂停当前播放的音乐,播放插播的曲目,播放完后返回原来曲目断点处播放
支持中英文路径插播,除了指定曲目插播,同时也支持指定路径插播,只需要发送插播的路径即可以轻松实现
支持指定中英文路径播放,无需知道要播放的内容的序号,直接发送所在的路径即可。
支持智能组合播放,特定的文件夹里的歌曲组合,发送曲目名即可组合。
支持30级音量调节
支持5种EQ调节
支持7种播放模式控制,可以适应不同的应用
支持循次数设置,更多应用,更人性化
支持系统深度睡眠,睡眠后电流低至600微安,可以通过一线串和指令IO唤醒
支持指定时间快进,快退
支持指定时间段复读
支持指定从指定的时候点开始播放
支持外输入音频和MP3音频混合,外输入、MP3输出、外输入和MP3混合三种输出切换
专用的BUSY信号输出指示
支持各种状态变化信息返回,如设备插拨等
成熟的指令和指令解析,让应用更稳定
专用配套上位机,快速上手,方便调试,指令自动生成
上面这些功能是JQ8900所能实现的。

网友I:
我用stm8s003可以同时播放2组不同的音乐,我用在游戏机上,一个是背景音乐,另一个可以是投币声音,或者是按键声音,等等。三个复合一起播放也应该没问题,但是采样率要降低。两组的采样率可以到33khz,3组应该不超过20khz。

网友J(2017-11-14):
这个真的就只能多个芯片来实现了,市场上的想一个芯片实现的方案应该是没有的

自荐一下我们的MP3芯片,便宜,拷贝声音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