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上电和复位时一些引脚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DSP28335上电和复位时像PWM这类管脚的输出是高还是低,是否是编程可控的?我用示波器测量时发现PWM有些管脚输出的是高电平,大部分还是低电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手册中都有描述     在程序执行前的状态
如果需要相反的状态    最好通过上下拉处理吧

网友B:
在处理前都对相应的寄存器做好设置的。

网友C:
这个跟一开始设置的IO口的相关寄存器有关系的。

楼主(2017-02-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册中都有描述     在程序执行前的状态
如果需要相反的状态    最好通过上下拉处理吧 ...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2=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3=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4=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5=0;

在GPOI里上拉这个功能0,1都试过了  PWM1A 和B都是 高电平  这样不是就短路了吗?在错误联防里设置了强制输出低电平也没有效果?其中PWM2和3的B相是低电平输出。设置都是一样的,效果为什么不一样?头疼,求教。

网友D(2017-04-10):
引用 楼主: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0;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0;
        GpioCtrlRegs.GPAPUD.bi ...

您好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上电和复位时 一些引脚为epwm  的管教有些为高,有些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上电和复位时 一些引脚为epwm  的管教有些为高,有些为低?
...

最近看了一下,有可能是PWM设置AB相反相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E(2020-04-05):
啥情况会造成DSP的不完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