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辐射发射 整频段都超标

楼主(2016-03-08):
整个频段都超标,这样的情况都能遇到,真是无语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么全的频段,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网友B:
应该是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C:
是不是本底辐射?把待测机器电源拔掉试试是什么样, 或者检查下频谱仪的探头、天线通道连接和增益,或者检查下频谱仪的量程之类

网友D:
这成了一个宽带噪声源了,不会这样的,检查测试环境(如联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测试环境应该没问题的额  是在实验室的暗室进行的,设备外壳用的是全塑料,上位机安卓系统的平板与下位机用蓝牙进行通信,用一根50cm长得usb线在下位机取电,usb线用锡箔纸屏蔽后接地,内部部分元件用了锡箔纸屏蔽,如电磁阀和220V的气泵,
第一次测的时候没有这样,只出现了峰包,在72mhz附近,是STM32的工作频率,后来在晶振上并了个1m的电阻,并且晶振外壳用锡箔纸接地,测试后峰包是没有了

楼主:
用频谱仪扫主板上 其他都没有出现超,只有在蓝牙发射模块上有,是不是蓝牙发射的电磁波在锡箔纸上进行了反射

网友E:
这就是个无线信号屏蔽器吧?
效果不错,可以批量生产了

楼主(2017-05-10):
出现第一张图的情况是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瞎搞,看到实验室其他厂家的产品都在用铜箔纸包,所以我也用铜箔纸把外壳内层包了一遍,包好后测试就出现了第一张图全频道超标的情况,其实在第一次测的时候问题是很明显的,两个峰包出现在72Mhz的附近,因为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STM32F103用的是8Mhz晶振,工作频率为72Mhz, 出现峰包是因为工作频率的关系,后来在8Mhz的晶振上并了一个1M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F:
退回去重新再测一遍吧,不要随便加铜箔,因为铜片需要正确的接地。

网友G(2022-02-04):
引用 楼主:
出现第一张图的情况是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瞎搞,看到实验室其他厂家的产品都在用铜箔纸包,所以我也用铜箔 ...

请问一下,除了72MHz超过,200MHz也比较高,晶振接了1M,200MHz也降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