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串口下载程序后没反应

楼主:
用的C2Prog,配置如下:

那三个复选框也都挨个试过。CCS5生成的HEX文件
板子也设置成了SCI-A,上电顺序也对,下载也成功了

但板子就是没有反应(程序是流水灯)这是怎么回事?哪里设置不对吗?刚刚接触dsp,对这方面不是很熟。
难道是程序不对吗?程序如下: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define          LED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define          LED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define          LED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
#define          LED3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define          LED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4
void configtestled(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 // GPIO0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 GPIO0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0; // GPIO1 = GPIO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 = 0; // GPIO0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1;  // GPIO0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 = 0; // GPIO1 = GPIO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 = 0; // GPIO1 = GPIO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4 = 1;
           EDIS;
}

void main()
{
           InitSysCtrl();
           Init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configtestled();
            LED0=0;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while(1)
            {
                    LED0=~LED0;
                    DELAY_US(100000);
                    LED1=~LED1;
                DELAY_US(100000);
                LED2=~LED2;
                DELAY_US(100000);
                LED3=~LED3;
                DELAY_US(100000);
                LED4=~LED4;
                DELAY_US(100000);
            }
}

请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2016-03-08):
你手头没有仿真器是吧
在线仿真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还有    你看看你的板子上的BOOT选择有没有设置合理

网友B:
需要重新启动这些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