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和DA

楼主(2016-03-08):
SH79F166A的AD和DA的精度怎样?

网友A:
具体要看手册吧,楼主看看或许就知道了。

网友B:
不知道其他的微控制器的AD和DA的性能又怎样?

网友C:
以数据手册为准,写几位的就是几位的精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数据手册为准,写几位的就是几位的精度啊

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

网友E:
但是但一般在数据手册中都会注明测试条件的

网友F:
个人感觉精度还是外部电路设计比较好的。

网友G:
这款芯片感觉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H:
这款芯片没有DA吧...

网友I:
166A没有DAC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些公司的数据手册,会把一些经过硬件均值或者软件调整以后的精度写为标称精度 ...

嗯呢 是的,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