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混频”(乘法)和“变频”的线性属性归类

楼主(2016-03-08):
先引一下关于线性电路的那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438-1-1.html

楼主:
先说明一下,这里的混频和变频,均采用理想的乘法运算。此外,在此不考虑后续的滤波。

楼主:
混频大致是这样的:

这里仅列出了双线性形式的一半,还有一半类似。

显然,根据端口型线性定义,混频(或乘法)就端口型线性意义上也是非线性的。

楼主:
下面看看变频:

变频,只是将本振包含在了网络内。

就这么一包含,就变成了一个端口型线性意义下的线性时变系统

楼主:
但是,注意电路的线性定义(非端口型意义下):

楼主:
就电路而言,上述“混频”和“变频”都是非线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