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为什么用JET51A工具,仿真1652 MCU频率感觉特别慢,不知哪里设置

楼主(2016-03-08):
各位大侠:

      为什么用JET51A工具,仿真1652 MCU频率感觉特别慢,不知哪里设置,不知怎么回事?
另外,CLKCON=0X0C;

楼主:
搞定:
        CLKCON = 0X08;//打开4MHz
        for(i=0;i<10;i++)//至少等待25ms
        {
                RSTSTAT = 0x00;//清看门狗
                for(j=0;j<255;j++)
                {
                }
        }
        CLKCON = 0X0C;//选择4MHz

网友A(2026-04-16):
JET51A 仿真 SH79F1652 慢,核心是时钟分频、仿真 JTAG 速率、代码选项、Keil 时钟设置没配对。1)Keil Target 里 Xtal 设实际晶振(如 16MHz),别用默认低频;2)JET51A 调试设置里提高 JTAG 时钟(如 4MHz);3)代码选项 OP_OSC 选外部晶振、关闭 WDT、CLKCON 设不分频(1:1);4)缩短仿真线、远离干扰,即可提速。

网友B:
检查代码时钟配置确保 MCU 运行在预期的 MHz 上。

网友C:
在代码中关键位置通过UART打印状态、变量值到PC串口助手。这是最直接、最实时的方法,对程序运行速度几乎无影响。

网友D:
优化算法和数据结构,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网友E:
如果仿真器类型选择错误,可能导致仿真速度变慢或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断点设置,特别是在频繁执行的代码段中。

网友G:
调试器采样率是否过低?

网友H:
如何优化仿真器配置以提升仿真速度

网友I:
通常是 仿真时钟、实时限速、调试监控、硬件连接 这几处设置不当导致

网友J:
JET51A仿真SH1652感觉慢,是Monitor仿真架构和低速串行通信的固有特性。

网友K:
全速运行时感觉比烧录后独立运行要慢,或者在单步调试时卡顿。

网友L:
断点设置过多会导致仿真器频繁中断程序执行,从而降低仿真速度。

网友M:
JET51A 仿真 SH79F1652 卡顿,首要原因是调试时钟频率过低。进入 Keil 调试设置,拉高 JET51A 通信时钟,匹配芯片主频。关闭变量实时监控、禁用周期内存刷新,减少后台读取。确认工程时钟配置与硬件晶振一致,关闭多余硬件断点,降低仿真负载,即可明显提速。

网友N:
如果使用外部晶体谐振器,请检查其频率是否与仿真设置中的频率一致。

网友O:
如何确认MCU是否切换到了外部高速晶振?

网友P:
核心不在工具本身,而在时钟配置、调试设置与工程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