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INI51 PWM初始化设置及应用

楼主(2016-03-08):
#include "Register_Bit.h"   //包含位定义文件

//#define       PWM_DIV1    (uint8_t)1  //不能设置1分频 否则定时器停止工作
#define     PWM_DIV2    (uint8_t)2
#define     PWM_DIV4    (uint8_t)4
#define     PWM_DIV8    (uint8_t)8

#define     PWM_CYC (uint16_t)750

#define     PWM1_CPIEN_ENB  PIER |= (1<<9) //使能PWM1比较中断 用于检测过流
#define     PWM1_CPIEN_DIS  PIER &= ~(1<<9)

#define     PWM0_PIN_ENB    PWMPOE |= (PWM0_OE)//PWMPOE |= (1<<0)
#define     PWM0_PIN_DIS    PWMPOE  &= ~(PWM0_OE)
#define     PWM2_PIN_ENB    PWMPOE  |= (PWM2_OE)
#define     PWM2_PIN_DIS    PWMPOE  &= ~(PWM2_OE)
#define     PWM4_PIN_ENB    PWMPOE  |= (PWM4_OE)
#define     PWM4_PIN_DIS    PWMPOE  &= ~(PWM4_OE)

//*************************************
// 函数名称:Init_PWM
// 函数功能:PWM定时器分频系数 PWM重载值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PWM(uint8_t psc,uint32_t Tcon)
{
    uint8_t  Tmp = 0 ;

    /* Select PWM01 clock source as HCLK */
    CLKSEL1 = (CLKSEL1 & (~PWM01_CLK)) | PWM01_HCLK;
    /* Select PWM23 clock source as HCLK */
    CLKSEL1 = (CLKSEL1 & (~PWM23_CLK)) | PWM23_HCLK;
    /* Select PWM45 clock source as HCLK */
    CLKSEL2 = (CLKSEL2 & (~PWM45_CLK)) | PWM45_HCLK;

    /* Switch P2.2~P2.4 P2.6 to PWM0 2 4 output */
    P2_MFP = P2_MFP & (~(P22_MFSEL | P24_MFSEL | P26_MFSEL))
             | (P22_PWM0 | P24_PWM2 | P26_PWM4);

    /* Reset PWM IP  外设先复位再使能 */
    IPRSTC2 |= PWM_RST;
    IPRSTC2 &= ~PWM_RST;

    /* Enable pwm01 23 45 clock source */
    APBCLK |= PWM01_CLKEN ;
    APBCLK |= PWM23_CLKEN ;
    APBCLK |= PWM45_CLKEN ;

    //PWM 预分频
    Tmp = psc - 1 ;   //不能设置1分频 否则定时器停止工作
    PPR |= (Tmp << 0) | (Tmp << 8) | (Tmp << 16);

    //时钟源选择 在PWM输入时钟时分频 现设置不分频 T0-T5
    /* Select PWM0~5 clock divider */
    CSR |= (CSR0_CLK_1 | CSR1_CLK_1 | CSR2_CLK_1
            | CSR3_CLK_1 | CSR4_CLK_1 | CSR5_CLK_1);

    /* Select PWM edge-aligned. */
    PCR &= EDGE_ALIGN;

    /* PWM under auto-reload (continuous) mode, select output channel non-invertion, set independent mode */
    PCR = PCR & (~PWMMODE) | 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PCR |= (CH0_AU_RL | CH2_AU_RL | CH4_AU_RL
           | CH1_AU_RL | CH3_AU_RL | CH5_AU_RL);    //自动重载

     //设置组模式 PWM0 PWM2 PWM4 同步由PWM0控制
     PCR |= (1<<30) ;

     //PWM 计数重载值
     CNR0 = Tcon ;//1500
     CNR2 = Tcon ;
     CNR4 = Tcon ;
/*
     CNR1 = Tcon ;
     CNR3 = Tcon ;
     CNR5 = Tcon ;
    */
     //PWM占空比寄存器
     CMR0 = 0 ;
     CMR2 = 0 ;
     CMR4 = 0 ;
/*
     CMR1 = 0 ;
     CMR3 = 0 ;
     CMR5 = 0 ;
     */

    /* Reset PWM counter */
    PCR |= CLRPWM;

    PWMPOE  &= 0X00 ; //禁止使能PWM0 PWM2 PWM4 输出到引脚上

    /* PWM circuit enable and start to run 开始计数 */
    PCR |= (CH0EN | CH2EN | CH4EN);
    PCR |= (CH1EN);

}
//*************************************
// 函数名称:ToPwm_Value
// 函数功能:重置PWM比较寄存器 ->设置占空比
// 入口参数:占空比参数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oPwm_Value(uint16_t InValue)
{
     CMR0 = InValue ;   //组模式下 PWM2 PWM4 与PWM0同步
//   CMR2 = InValue ;
//   CMR4 = InValue ;
}

//---实例应用------
    //设置8KPWM
    Init_PWM(PWM_DIV2,PWM_CYC) ;    //12M/2=6M 计750次 8M_PWM

网友:
此例子为何没有提供系统时钟配置的函数呢,还是只是一个完整程序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