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运放搭电容三点震荡?

楼主(2016-03-08):
我用三极管搭了一个电容三点震荡电路,目的是通过电感线圈感应金属后,会改变自身电感值大小从而感应出金属。但是空载后频率跳动变化有点厉害。  如何通过运放搭一个电容三点震荡电路?用运放可以提升稳定性?

网友A:
传说中的 锁相频么

网友B:
运放搭3点,并无特别长处,反而不及个3极管。

网友C:
不光是金属会导致频率变化,周围的人体、墙壁都会影响,你挥挥手都可能导致频率变化;
当然,电路没调试好,导致电路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D:
同意 Lgz2006  的观点.
就这个振荡电路, 用三极管简单得多了. 一个电池就能工作, 工作是适应性宽
倒是这个静态工作点要好好调调, 特别是 "空载" 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是金属会导致频率变化,周围的人体、墙壁都会影响,你挥挥手都可能导致频率变化;
当然,电路没调试好 ...

我旁边有台式直流电源,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 Lgz2006  的观点.
就这个振荡电路, 用三极管简单得多了. 一个电池就能工作, 工作是适应性宽
倒是这个 ...

静态工作点调不好,频率会跳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是金属会导致频率变化,周围的人体、墙壁都会影响,你挥挥手都可能导致频率变化;
当然,电路没调试好 ...

这些无大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静态工作点调不好,频率会跳动吗

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是, 更大的因素应该是你的电感受到外界的影响, 电感量在变化, 还可能受收到的电磁波的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静态工作点调不好,频率会跳动吗

还是说波形有点失真,但是频率不会变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Lgz2006、airwill两位大虾都来了,没有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理图发出来,Lgz2006、airwill两位大虾都来了,没有搞不定的

好的

楼主:
会不会因为温度的问题,导致Q点移位了,然后频率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搭3点,并无特别长处,反而不及个3极管。

大侠我贴上图了:D,麻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 Lgz2006  的观点.
就这个振荡电路, 用三极管简单得多了. 一个电池就能工作, 工作是适应性宽
倒是这个 ...

大侠我贴上图啦:D,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是, 更大的因素应该是你的电感受到外界的影响, 电感量在变化, 还可能受收到的电磁波的 ...

会不因为温度变化,导致原来的Q点变化,从而导致频率在某个值跳动变化?

网友E:
应该不会变化太多,因为你的频率很低。
依据: 电动车上报警器上的遥控器   也是用的类似电路。 频谱仪观察变化不大。
如果你的非常不稳定,猜测有两个原因:
   1,三极管选的不对,比如IC的选择,做过个类似的金属检测,用S8050很不稳定 改用SS8050搞定。
   2.C1 C2的材质,用D值和R值低的,例如金属化聚丙烯电容或者聚苯乙烯电容。

网友F:
1 基极到地缺少一个电容。
2 电容选云母的就可以,但是一般来说,电感是正温度系数,电容式负温度系数,选用合适可以补偿温度造成的影响。另外,有机材料电容一般个头都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会不因为温度变化,导致原来的Q点变化,从而导致频率在某个值跳动变化?
...

先不要考虑温度影响的问题, 因为温度引起的问题通常是缓变的漂移. 应该和楼主说的跳动有差别.
此外关于静态工作点就不说了.

首先非常赞成 LWX741114 的分析,  这个振荡电路是个共基极放大电路, 基极应该有个电容, 容量应该是数十倍的 C1和 C2;
而C1 C2 的比例也需要适当做调整, 这是通过反馈量调节振荡的幅度的, 需要调整到适度的振幅;
其后的运放电路也有问题, 特别注意, 这里的电感上是交流信号, 输入到 LM311 IN- 上的电压可能会低于地的负电压, 就会超出运放的共模范围, 导致异常. 是否考虑改用隔直后的交流信号 + 正偏?

网友G:
一种基于OPA制作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如下:

参考***写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模拟电子技术简明教程》第9章滤波器及第10章 振荡电路,特别是电容三点式负分压比带通滤波器借鉴了该书。

网友G:
三五兄别来无恙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三五兄别来无恙呀!

35在哪里?你有他2个大,还兄啊妹儿啊滴!

网友G:
大家都知道楼上是21IC技术总监!
既是21IC技术总监,就要拿出技术总监应该做的活儿来!
比方说,给大家贡献最好的技术方案,或者对别人的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价!

网友B:
果然是2菜!总监监什么,监你或他或谁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考虑温度影响的问题, 因为温度引起的问题通常是缓变的漂移. 应该和楼主说的跳动有差别.
此外关于静 ...

我又查了资料,画了这个经典的电路,这个电路可以解决频率来回跳动吧?   但是我焊出来后,测试集电极并没有没有震荡,这些参数是我自己写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又查了资料,画了这个经典的电路,这个电路可以解决频率来回跳动吧?   但是我焊出来后,测试集电极并没 ...

直觉那些电容让反馈变小了 (没有细算). 反而没有之前的电路简单而容易起振了.
也不见得能解决频率跳的问题, 因为并没有解决引起跳的因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与老六现在是同阵营的,曾经为了酱油做出不礼貌的举动,算是我失礼在先,化敌为友没有不可能的。至于21 ...

那您就跟着老六帮群主把工作点整定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有上一个好,只不过上一个漏掉了基极电容,而也需要检波电路,然后才电压比较。 ...

这个新的电路是经典的改进型电容三点式震荡,请问为什么会比上一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变化太多,因为你的频率很低。
依据: 电动车上报警器上的遥控器   也是用的类似电路。 频谱仪观 ...

我用的陶瓷电容和SS85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基极到地缺少一个电容。
2 电容选云母的就可以,但是一般来说,电感是正温度系数,电容式负温度系数,选 ...

手头上只有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觉那些电容让反馈变小了 (没有细算). 反而没有之前的电路简单而容易起振了.
也不见得能解决频率跳的问 ...

这个是我查的经典改进型的,不知为什么不如第一次的那个好。我刚刚有测试了第一次的。再基极加了陶瓷电容,频率跳动稍微好一点,在300KHZ附近变化。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几分钟,就降1KHz.  总体趋势是 动态中下降,开了十分钟,频率下降到295KHZ附近变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查的经典改进型的,不知为什么不如第一次的那个好。我刚刚有测试了第一次的。再基极加了陶瓷电容 ...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几分钟,就降1KHz.  总体趋势是 动态中下降,开了十分钟,频率下降到295KHZ附近变化了。

你这里说的就是漂移问题了, 原因在于晶体管的特征参数, 当然还有电阻电容电感的参数缓变, 而引起的变化. 如果采用运放, 漂移的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F:
1 一般电位器不用在频率有点高的电路上,300KHz的话我没试过,不知道影响有多大,另外电位器的真正值不知道是多少,你得首先保证晶体管的工作点正常。
2 因为w=1/sqrt(L*C),所以从300KHz到295KHz,频率变化了约1.7%,L*C变化了约3.4%,这也是晶体管LC震荡电路的正常变化范围,用这种方法想得到很稳定的频率不太可能。

网友I:
LZ的电路基本上是AM无线电接收机,振荡电路工作在正反馈状态,放大倍数极高

线圈上面的感应到的空间电磁波会被放大,外界环境的扰动,包含引力波的扰动,都会影响以噪声形式体现在你的振荡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