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4MZH晶振的MSP430F4系列单片机产生200KHZ信号

楼主(2016-03-08):
使用的是MSP430F4系列单片机,而需要输出一个200khz的信号,请问怎么分频?有没有分频器件?

楼主:
感谢回复,能具体说说下方案吗?是不是通过DCO调制生成?
新手没接触过

网友A:
参考MSP430F479输出PWM的例程,要学会在TI官网找例程啊~其实很简单的

//*******************************************************************************
//  MSP430F(G)47x Demo - Timer_A, PWM TA1-2 Up Mode,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outputs two PWM signals on P1.2 and P2.0
//  using Timer_A configured for up mode. The value in CCR0 defines the PWM
//  period and the values in CCR1 and CCR2 the PWM duty cycles. Using SMCLK as
//  TACLK, the timer period is 488us with a 75% duty cycle on P1.2 and 25%
//  on P2.0.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32 x ACLK = 1048576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between XIN &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F(G)47x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2/TA1|--> CCR1 - 75% PWM
//           |         P2.0/TA2|--> CCR2 - 25% PWM
//
//  M.Seamen/ P. Thaniga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September 2008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4.11A and CCE V3.2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P1DIR |= 0x04;                            // P1.2 output
  P1SEL |= 0x04;                            // P1.2 TA1 option
  P2DIR |= 0x01;                            // P2.0 output
  P2SEL |= 0x01;                            // P2.0 TA2 option
  CCR0 = 512-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

网友B:
这个利用定时器的PWM功能的就可以办到的。

网友C:
使用定时器产生

网友C:
不适有自带的pwm的么

网友D:
不需要定时器那些,专门有管脚用于分频输出的。如P1.4,详细阅读手册文档。

网友E:
如果有pwm可以直接pwm

网友E:
没有的话可以定时器控制

网友F:
使用pwm模块产生信号

网友F:
还可以控制占空比

网友G:
这个只能是采用单片机自带的timer定时器来处理的。

网友H:
还是使用定时器吧

网友H:
计数器不能实现的

网友I:
网上很多的pwm的代码

网友I:
定时器控制产生的pwm信号就行。

网友J:
用定时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