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61040

楼主(2016-03-08):
大家好,TPS61040这款芯片用的电感用普通的功率电感是否就可以了,在用RT9284A这款LED背光电源芯片发现5V电压输入直接输出4.88V,相当于通过电感,二极管直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路图完全按照技术手册的推荐电路。

网友A:
TPS61040一般就是给屏做驱动电压,负载电流都不大,所以用普通电感就可以了。
至于RT9284A,如果芯片没有坏的话检查下EN脚电平,看上去像是disable了,芯片就没有工作。

楼主:
EN脚我直接上拉到5V了。芯片我换了3个了。好郁闷,RT9284完全按照手册的图生成的12V,结果出来4.88V,感觉就是电感没起作用直接5V直通了。

网友B:
贴图来说 原理图 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