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如何读懂数据手册的疑问

楼主:
经常在编程的时候遇到问题,大部分时候是参考别人的例程修改。或者读数据手册,但总是一知半解,比如下面这种框图如何读? 希望大家指教,关于在方面有什么教程,或者经验。

网友A(2016-03-09):
我好像基本都明白了这张图上的内容.
要看明白了这种图, 那么 TIM 模块的大体功能都清楚了.

要问有什么教程,那数据手册就是教程了.
或者经验。要说经验我倒有一个, 就是 "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

网友B:
这个图就是每个模块之间的关系,以及可控制的寄存器。因此你看这图就可以结合寄存器名,来操作这些模块的开关,以及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