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sct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2016-03-08):
keil, se, IO, TI, TE

首先介绍几个概念:

1.ARM映像文件

ARM映像文件是一个层次性结构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域(region)、输出段(output section)和输入段(input section)。各部分关系如下:

  • 一个映像文件由一个或多个域组成
  • 每个域包含一个或多个输出段
  • 每个输出段包含一个或多个输入段
  • 各输入段包含了目标文件中的代码和数据

输入段中包含了4类内容:代码、已经初始化的数据、未经初始化的存储区域、内容初始化成0的存储区域。每个输入段有相应的属性,可以为只读的(RO)、可读写的(RW)以及初始化成0的(ZI)。ARM连接器根据各输入段的属性将这些输入段分组,再组成不同的输出段以及域。

一个输出段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具有相同的RO、RW和ZI属性的输入段。输出段的属性与其中包含的输入段的属性相同。在一个输出段内部,各输入段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序的,这个后面再补充。

一个域中包含了1~3个输出段,其中各输出段的属性各不相同。各输出段的排列顺序是由其属性决定的。其中,RO属性的输出段排在最前面,其次是RW属性的输出段,最后是ZI属性的输出段。一个域通常映射到一个物理存储器上,如ROM和RAM等。

2.ARM映像文件各组成部分的地址映射

分散加载机制允许为链接器指定映像的存储器映射信息,可实现对映像组件分组和布局的全面控制。分散加载通常仅用于具有复杂存储器映射的映像(尽管也可用于简单映像),也就是适合加载和执行时内存映射中的多个区是分散的情况。

要构建映像的存储器映射,链接器必须有:描述节如何分组成区的分组信息、描述映像区在存储器映射中的放置地址的放置信息。

分散加载区域分两类:

  • 加载区:该映像文件开始运行前存放的区域,即当系统启动或加载时应用程序存放的区域。
  • 执行区:映像文件运行时的区域,即系统启动后,应用程序进行执行和数据访问的存储器区域,系统在实时运行时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执行块。
3.分散加载文件(即scatter file,后缀为.scf)

分散加载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通过编写一个分散加载文件来指定ARM连接器在生成映像文件时如何分配RO,RW,ZI等数据的存放地址。如果不用SCATTER文件指定,那么ARM连接器会按照默认的方式来生成映像文件,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使用分散加载文件的。

但在某些场合,我们希望把某些数据放在指定的地址处,那么这时候SCATTER文件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SCATTER文件用起来非常简单好用。

举个例子:比如像LPC2378芯片具有多个不连续的SRAM,通用的RAM是32KB,可是32KB不够用,我想把某个.C中的RW数据放在USB的SRAM中,那么就可以通过SCATTER文件来完成这个功能。

分散加载文件的语法:

load_region_name  start_address | "+"offset  [attributes] [max_size]{    execution_region_name  start_address | "+"offset  [attributes][max_size]    {        module_select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 input_section_attr | "," input_section_pattern)) *                               ")"]    }}
  • load_region:          加载区,用来保存永久性数据(程序和只读变量)的区域;
  • execution_region:     执行区,程序执行时,从加载区域将数据复制到相应执行区后才能被正确执行;
  • load_region_name:     加载区域名,用于“Linker”区别不同的加载区域,最多31个字符;
  • start_address:        起始地址,指示区域的首地址;
  • +offset:              前一个加载区域尾地址+offset 做为当前的起始地址,且“offset”应为“0”或“4”的倍数;
  • attributes:           区域属性,可设置如下属性:
                           PI       与地址无关方式存放;
                           RELOC    重新部署,保留定位信息,以便重新定位该段到新的执行区;
                           OVERLAY  覆盖,允许多个可执行区域在同一个地址,ADS不支持;
                           ABSOLUTE 绝对地址(默认);
  • max_size:                 该区域的大小;
  • execution_region_name:执行区域名;
  • start_address:        该执行区的首地址,必须字对齐;
  • +offset:              同上;
  • attributes:           同上;
                           PI          与地址无关,该区域的代码可任意移动后执行;
                           OVERLAY     覆盖;
                           ABSOLUTE    绝对地址(默认);
                           FIXED       固定地址;
                           UNINIT      不用初始化该区域的ZI段;
  • module_select_pattern: 目标文件滤波器,支持通配符“*”和“?”;
                        *.o匹配所有目标,* (或“.ANY”)匹配所有目标文件和库。
  • input_section_attr:    每个input_section_attr必须跟随在“+”后;且大小写不敏感;
                        RO-CODE 或 CODE
                        RO-DATA 或 CONST
                        RO或TEXT, selects both RO-CODE and RO-DATA
                        RW-DATA
                        RW-CODE
                        RW 或 DATA, selects both RW-CODE and RW-DATA
                        ZI 或 BSS
                        ENTRY, that is a section containing an ENTRY point.
                        FIRST,用于指定存放在一个执行区域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区域;
                        LAST,同上;
  • input_section_pattern: 段名;
汇编中指定段:
     AREA    vectors, CODE, READONLY
C中指定段:
#pragma arm section [sort_type[[=]"name"]] [,sort_type="name"]*
sort_type:      code、rwdata、rodata、zidata
                如果“sort_type”指定了但没有指定“name”,那么之前的修改的段名将被恢复成默认值。
#pragma arm section     // 恢复所有段名为默认设置。
应用:
    #pragma arm section rwdata = "SRAM",zidata = "SRAM"
        static OS_STK  SecondTaskStk[256];              // “rwdata”“zidata”将定位在“sram”段中。
    #pragma arm section                                 // 恢复默认设置

样例:
简单存储器映射实例

楼主:
LOAD_ROM 0x0000 0x8000       //Name of load region, Start address for load region, Maximum size of load region
{
    EXEC_ROM 0x0000 0x8000   //Name of first exec region, Start address for exec region, Maximum size of this region
    {
        *(+RO)               //Place all code and RO data into this exec region
    }
    RAM 0x10000 0x60000      //Start of second exec region
    {
        *(+RW, +ZI)          //Place all RW and ZI data into this exec region
    }
}

楼主:
复杂存储器映射实例:LOAD_ROM_1 0x0000                //Start address for first load region{    EXEC_ROM_1 0x0000            //Start address for first exec region    {        program1.o (+RO)         //Place all code and RO data from program1.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DRAM 0x18000 0x8000          //Start address for this exec region  Maximum size of this exec region    {        program1.o (+RW, +ZI)    //Place all RW and ZI data from program1.o into this exec region    }}LOAD_ROM_2 0x4000                //Start address for second load region{    EXEC_ROM_2 0x4000    {        program2.o (+RO)         //Place all code and RO data from program2.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SRAM 0x8000 0x8000    {        program2.o (+RW, +ZI)    //Place all RW and ZI data from program2.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楼主:
具体格式描述请参考资料: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一个具体的例子: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 第一个加载域,名字是LR_IROM1,起始地址0x00000000 大小是0x00080000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 第一个运行时域,名字是ER_IROM1 起始地址0x00000000 大小事0x00080000
        *.o (RESET, +First)             ; IAP第一阶段在FLASH中运行
        *(InRoot$$Sections)             ; All library sections that must be in a root region
        .ANY (+RO)                      ; .ANY与*功能相似,用.ANY可以把已经被指定的具有RW,ZI属性的数据排除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RW +ZI)
    }
    RW_SDRAM1 0xA0000000 0x00800000  {  ; RW data
        STARTUP_LPC177X_8X.o (HEAP)     ;HEAP用来定位堆栈的底
        *.LIB(+RW +ZI)
    }
}

网友A:
楼主研究这个研究的很透嘛,SCT可以用来把IAP和APP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