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truct和typedef struct

楼主(2016-03-08):
1 首先://注意在C和C++里不同
    在C中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要用typedef: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int a;
    }Stu;
    于是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就可:Stu stu1;(如果没有typedef就必须用struct Student stu1;来声明)
    这里的Stu实际上就是struct Student的别名。Stu==struct Student
    另外这里也可以不写Student(于是也不能struct Student stu1;了,必须是Stu stu1;)
    typedef struct
    {
    int a;
    }Stu;
    但在c++里很简单,直接
    struct Student
    {
    int a;
    };
    于是就定义了结构体类型Student,声明变量时直接Student stu2;

楼主:
2.其次:
    在c++中如果用typedef的话,又会造成区别:
    struct   Student
    {
    int   a;
    }stu1;//stu1是一个变量

    typedef   struct   Student2
    {
    int   a;
    }stu2;//stu2是一个结构体类型=struct Student

    使用时可以直接访问stu1.a
    但是stu2则必须先   stu2 s2;
    然后               s2.a=10;

楼主:
3 掌握上面两条就可以了,不过最后我们探讨个没多大关系的问题
    如果在c程序中我们写: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int age;
    }aaa,bbb,ccc;
    这算什么呢?
    我个人观察编译器(VC6)的理解,这相当于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int age;
    }aaa;
    typedef aaa bbb;
    typedef aaa ccc;
    也就是说aaa,bbb,ccc三者都是结构体类型。声明变量时用任何一个都可以,在c++中也是如此。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在c++中如果写掉了typedef关键字,那么aaa,bbb,ccc将是截然不同的三个对象。

    //此处不是很理解。

    typedef struct和struct的区别: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MyStruct;

    上面的tagMyStruct是标识符,MyStruct是变量类型(相当于(int,char等))。

    这语句实际上完成两个操作:

      1) 定义一个新的结构类型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分析:tagMyStruct称为“tag”,即“标签”,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名字,不论是否有typedefstruct 关键字和tagMyStruct一起,构成了这个结构类型,这个结构都存在。

  我们可以用struct tag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但要注意,使用tag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是不对的,因为struct 和tagMyStruct合在一起才能表示一个结构类型。

  2) typedef为这个新的结构起了一个名字,叫MyStruct。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MyStruct;

  因此,MyStruct实际上相当于struct tagMyStruct,我们可以使用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

  2.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MyStruct;

    在C中,这个申明后申请结构变量的方法有两种:

    (1)struct tagMyStruct 变量名

    (2)MyStruct 变量名

    在c++中可以有

    (1)struct tagMyStruct 变量名

    (2)MyStruct 变量名

    (3)tagMyStruct 变量名

网友A:
一个是结构体,一个是自定义结构。自定义后,可以作为一个变量类型使用。

网友B:
看字面的意思是:类型定义,另外一个是结构体。类型定义结构体,就是可以使用这个类型名称进行变量创建。

网友C:
C和C++的编译器是不是也有区别呢?

网友D:
这个struct type在单片机编程中用处是非常大的

网友E:
这两种结构体在内存中都是连续存放的吧

楼主:
typedef是类型定义的意思。typedef struct 是为了使用这个结构体方便。
具体区别在于:
若struct node {}这样来定义结构体的话。在申请node 的变量时,需要这样写,struct node n;
若用typedef,可以这样写,typedef struct node{}NODE; 。在申请变量时就可以这样写,NODE n;
区别就在于使用时,是否可以省去struct这个关键字。

楼主:
第一篇:typedef struct与struct的区别
1. 基本解释
typedef为C语言的关键字,作用是为一种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新名字。这里的数据类型包括内部数据类型(int,char等)和自定义的数据类型(struct等)。
在编程中使用typedef目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给变量一个易记且意义明确的新名字,另一个是简化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型声明。
至于typedef有什么微妙之处,请你接着看下面对几个问题的具体阐述。
2. typedef & 结构的问题
当用下面的代码定义一个结构时,编译器报了一个错误,为什么呢?莫非C语言不允许在结构中包含指向它自己的指针吗?请你先猜想一下,然后看下文说明:
typedef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pNode pNext;
} *pNode;
答案与分析:
1、typedef的最简单使用
typedef long byte_4;
给已知数据类型long起个新名字,叫byte_4。
2、 typedef与结构结合使用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MyStruct;
这语句实际上完成两个操作:
1) 定义一个新的结构类型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分析:tagMyStruct称为“tag”,即“标签”,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名字,struct 关键字和tagMyStruct一起,构成了这个结构类型,不论是否有typedef,这个结构都存在。
我们可以用struct tag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但要注意,使用tag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是不对的,因为struct 和tagMyStruct合在一起才能表示一个结构类型。
2) typedef为这个新的结构起了一个名字,叫MyStruct。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MyStruct;
因此,MyStruct实际上相当于struct tagMyStruct,我们可以使用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
答案与分析
C语言当然允许在结构中包含指向它自己的指针,我们可以在建立链表等数据结构的实现上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上述代码的根本问题在于typedef的应用。
根据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知道:新结构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pNext域的声明,类型是pNode,要知道pNode表示的是类型的新名字,那么在类型本身还没有建立完成的时候,这个类型的新名字也还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编译器根本不认识pNode。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多种:
1)、
typedef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struct tagNode *pNext;
} *pNode;
2)、
typedef struct tagNode *pNode;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pNode pNext;
};
注意:在这个例子中,你用typedef给一个还未完全声明的类型起新名字。C语言编译器支持这种做法。
3)、规范做法:
typedef uint32 (* ADM_READDATA_PFUNC)( uint16*, uint32 );
这个以前没有看到过,个人认为是宇定义一个uint32的指针函数,uint16*, uint32 为函数里的两个参数; 应该相当于#define uint32 (* ADM_READDATA_PFUNC)( uint16*, uint32 );
struct在代码中常见两种形式:
struct A
{
//...
};
struct
{
//...
} A;
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用法:
前者叫做“结构体类型定义”,意思是:定义{}中的结构为一个名称是“A”的结构体。
这种用法在typedef中一般是:
typedef struct tagA //故意给一个不同的名字,作为结构体的实名
{
//...
} A; //结构体的别名。
后者是结构体变量定义,意思是:以{}中的结构,定义一个名称为"A"的变量。这里的结构体称为匿名结构体,是无法被直接引用的。
也可以通过typedef为匿名结构体创建一个别名,从而使得它可以被引用:
typedef struct
{
//...
} A; //定义匿名结构体的别名为A
第二篇:在C和C++中struct和typedef struct的区别
在C和C++有三种定义结构的方法。
typedef struct {
int data;
int text;
} S1;
//这种方法可以在c或者c++中定义一个S1结构
struct S2 {
int data;
int text;
};
// 这种定义方式只能在C++中使用,而如果用在C中,那么编译器会报错
struct {
int data;
int text;
} S3;
这种方法并没有定义一个结构,而是定义了一个s3的结构变量,编译器会为s3内存。
void main()
{
S1 mine1;// OK ,S1 是一个类型
S2 mine2;// OK,S2 是一个类型
S3 mine3;// OK,S3 不是一个类型
S1.data = 5;// ERRORS1 是一个类型
S2.data = 5;// ERRORS2 是一个类型
S3.data = 5;// OKS3是一个变量
}
另外,对与在结构中定义结构本身的变量也有几种写法
struct S6 {
S6* ptr;
};
// 这种写法只能在C++中使用
typedef struct {
S7* ptr;
} S7;
// 这是一种在C和C++中都是错误的定义
如果在C中,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
typedef struct tagS8{
tagS8 * ptr;
} S8;
第三篇:struct和typedef struct
分三块来讲述:
1 首先:
在C中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要用typedef: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int a;
}Stu;
于是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就可:Stu stu1;
如果没有typedef就必须用struct Student stu1;来声明
这里的Stu实际上就是struct Student的别名。
另外这里也可以不写Student(于是也不能struct Student stu1;了)
typedef struct
{
int a;
}Stu;
但在c++里很简单,直接
struct Student
{
int a;
};
于是就定义了结构体类型Student,声明变量时直接Student stu2;
===========================================
2其次:
在c++中如果用typedef的话,又会造成区别:
struct Student
{
int a;
}stu1;//stu1是一个变量
typedef struct Student2
{
int a;
}stu2;//stu2是一个结构体类型
使用时可以直接访问stu1.a
但是stu2则必须先 stu2 s2;
然后 s2.a=10;
===========================================
3 掌握上面两条就可以了,不过最后我们探讨个没多大关系的问题
如果在c程序中我们写: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int age;
}aaa,bbb,ccc;
这算什么呢?
我个人观察编译器(VC6)的理解,这相当于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int age;
}aaa;
typedef aaa bbb;
typedef aaa ccc;
也就是说aaa,bbb,ccc三者都是结构体类型。声明变量时用任何一个都可以,在c++中也是如此。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这个在c++中如果写掉了typedef关键字,那么aaa,bbb,ccc将是截然不同的三个对象。
第四篇:C/C++中typedef struct和struct的用法
struct _x1 { ...}x1; 和 typedef struct _x2{ ...} x2; 有什么不同?

其实, 前者是定义了类_x1和_x1的对象实例x1, 后者是定义了类_x2和_x2的类别名x2 ,

所以它们在使用过程中是有取别的.请看实例1.

[知识点]

结构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可以使用结构变量, 因此, 象其它 类型的变量一样, 在使用结构变量时要先对其定义。

定义结构变量的一般格式为:

struct 结构名

{

类型 变量名;

类型 变量名;

...

} 结构变量;

结构名是结构的标识符不是变量名。

另一种常用格式为:

typedef struct 结构名

{

类型 变量名;

类型 变量名;

...

} 结构别名;

另外注意: 在C中,struct不能包含函数。在C++中,对struct进行了扩展,可以包含函数。

======================================================================

实例1: struct.cpp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typedef struct _point{

int x;

int y;

}point; //定义类,给类一个别名

struct _hello{

int x,y;

} hello; //同时定义类和对象

int main()

{

point pt1;

pt1.x = 2;

pt1.y = 5;

cout<< "ptpt1.x=" << pt1.x << "pt.y=" <<pt1.y <<endl;

//hello pt2;

//pt2.x = 8;

//pt2.y =10;

//cout<<"pt2pt2.x="<< pt2.x <<"pt2.y="<<pt2.y <<endl;

//上面的hello pt2;这一行编译将不能通过. 为什么?

//因为hello是被定义了的对象实例了.

//正确做法如下: 用hello.x和hello.y

hello.x = 8;

hello.y = 10;

cout<< "hellohello.x=" << hello.x << "hello.y=" <<hello.y <<endl;

return 0;

}
第五篇:问答
Q: 用struct和typedef struct 定义一个结构体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两种方式呢?
struct Student
{
int a;
} stu;
typedef struct Student2
{
int a;
}stu2;
A:
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从C语言中遗留过来的,typedef可以定义新的复合类型或给现有类型起一个别名,在C语言中,如果你使用
struct xxx
{
}; 的方法,使用时就必须用 struct xxx var 来声明变量,而使用
typedef struct
{
}的方法 就可以写为 xxx var;
不过在C++中已经没有这回事了,无论你用哪一种写法都可以使用第二种方式声明变量,这个应该算是C语言的糟粕。
用法小结
第一、四个用途
用途一:
定义一种类型的别名,而不只是简单的宏替换。可以用作同时声明指针型的多个对象。比如:
char* pa, pb; // 这多数不符合我们的意图,它只声明了一个指向字符变量的指针,
// 和一个字符变量;
以下则可行:
typedef char* PCHAR; // 一般用大写
PCHAR pa, pb; // 可行,同时声明了两个指向字符变量的指针
虽然:
char *pa, *pb;
也可行,但相对来说没有用typedef的形式直观,尤其在需要大量指针的地方,typedef的方式更省事。
用途二:
用在旧的C的代码中(具体多旧没有查),帮助struct。以前的代码中,声明struct新对象时,必须要带上struct,即形式为: struct 结构名 对象名,如:
struct tagPOINT1
{
int x;
int y;
};
struct tagPOINT1 p1;
而在C++中,则可以直接写:结构名 对象名,即:
tagPOINT1 p1;
估计某人觉得经常多写一个struct太麻烦了,于是就发明了:
typedef struct tagPOINT
{
int x;
int y;
}POINT;
POINT p1; // 这样就比原来的方式少写了一个struct,比较省事,尤其在大量使用的时候
或许,在C++中,typedef的这种用途二不是很大,但是理解了它,对掌握以前的旧代码还是有帮助的,毕竟我们在项目中有可能会遇到较早些年代遗留下来的代码。
用途三:
用typedef来定义与平台无关的类型。
比如定义一个叫 REAL 的浮点类型,在目标平台一上,让它表示最高精度的类型为:
typedef long double REAL;
在不支持 long double 的平台二上,改为:
typedef double REAL;
在连 double 都不支持的平台三上,改为:
typedef float REAL;
也就是说,当跨平台时,只要改下 typedef 本身就行,不用对其他源码做任何修改。
标准库就广泛使用了这个技巧,比如size_t。
另外,因为typedef是定义了一种类型的新别名,不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所以它比宏来得稳健(虽然用宏有时也可以完成以上的用途)。
用途四:
为复杂的声明定义一个新的简单的别名。方法是:在原来的声明里逐步用别名替换一部分复杂声明,如此循环,把带变量名的部分留到最后替换,得到的就是原声明的最简化版。举例:
1. 原声明:int *(*a[5])(int, char*);
变量名为a,直接用一个新别名pFun替换a就可以了:
typedef int *(*pFun)(int, char*);
原声明的最简化版:
pFun a[5];
2. 原声明:void (*b[10]) (void (*)());
变量名为b,先替换右边部分括号里的,pFunParam为别名一:
typedef void (*pFunParam)();
再替换左边的变量b,pFunx为别名二:
typedef void (*pFunx)(pFunParam);
原声明的最简化版:
pFunx b[10];
3. 原声明:doube(*)() (*e)[9];
变量名为e,先替换左边部分,pFuny为别名一:
typedef double(*pFuny)();
再替换右边的变量e,pFunParamy为别名二
typedef pFuny (*pFunParamy)[9];
原声明的最简化版:
pFunParamy e;
理解复杂声明可用的“右左法则”:
从变量名看起,先往右,再往左,碰到一个圆括号就调转阅读的方向;括号内分析完就跳出括号,还是按先右后左的顺序,如此循环,直到整个声明分析完。举例:
int (*func)(int *p);
首 先找到变量名func,外面有一对圆括号,而且左边是一个*号,这说明func是一个指针;然后跳出这个圆括号,先看右边,又遇到圆括号,这说明 (*func)是一个函数,所以func是一个指向这类函数的指针,即函数指针,这类函数具有int*类型的形参,返回值类型是int。
int (*func[5])(int *);
func 右边是一个[]运算符,说明func是具有5个元素的数组;func的左边有一个*,说明func的元素是指针(注意这里的*不是修饰func,而是修饰 func[5]的,原因是[]运算符优先级比*高,func先跟[]结合)。跳出这个括号,看右边,又遇到圆括号,说明func数组的元素是函数类型的指 针,它指向的函数具有int*类型的形参,返回值类型为int。
也可以记住2个模式:
type (*)(....)函数指针
type (*)[]数组指针
第二、两大陷阱
陷阱一:
记住,typedef是定义了一种类型的新别名,不同于宏,它不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比如:
先定义:
typedef char* PSTR;
然后:
int mystrcmp(const PSTR, const PSTR);
const PSTR实际上相当于const char*吗?不是的,它实际上相当于char* const。
原因在于const给予了整个指针本身以常量性,也就是形成了常量指针char* const。
简单来说,记住当const和typedef一起出现时,typedef不会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就行。
陷阱二:
typedef在语法上是一个存储类的关键字(如auto、extern、mutable、static、register等一样),虽然它并不真正影响对象的存储特性,如:
typedef static int INT2; //不可行
编译将失败,会提示“指定了一个以上的存储类”。

楼主:
第三、typedef 与 #define的区别
案例一:
通常讲,typedef要比#define要好,特别是在有指针的场合。请看例子:
typedef char *pStr1;
#define pStr2 char *;
pStr1 s1, s2;
pStr2 s3, s4;
在上述的变量定义中,s1、s2、s3都被定义为char *,而s4则定义成了char,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指针变量,根本原因就在于#define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而typedef则是为一个类型起新名字。
案例二:
下面的代码中编译器会报一个错误,你知道是哪个语句错了吗?
typedef char * pStr;
char string[4] = "abc";
const char *p1 = string;
const pStr p2 = string;
p1++;
p2++;
是p2++出错了。这个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typedef和#define不同,它不是简单的文本替换。上述代码中const pStr p2并不等于const char * p2。const pStr p2和const long x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对变量进行只读限制,只不过此处变量p2的数据类型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而不是系统固有类型而已。因此,const pStr p2的含义是:限定数据类型为char *的变量p2为只读,因此p2++错误。
第四部分资料:使用 typedef 抑制劣质代码
作者:Danny Kalev
编译:MTT 工作室
原文出处:Using typedef to Curb Miscreant Code

摘要: Typedef 声明有助于创建平台无关类型,甚至能隐藏复杂和难以理解的语法。不管怎样,使用 typedef 能为代码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通过本文你可以学习用 typedef 避免缺欠,从而使代码更健壮。
typedef 声明,简称 typedef,为现有类型创建一个新的名字。比如人们常常使用 typedef 来编写更美观和可读的代码。所谓美观,意指 typedef 能隐藏笨拙的语法构造以及平台相关的数据类型,从而增强可移植性和以及未来的可维护性。本文下面将竭尽全力来揭示 typedef 强大功能以及如何避免一些常见的陷阱。
Q:如何创建平台无关的数据类型,隐藏笨拙且难以理解的语**
A: 使用 typedefs 为现有类型创建同义字。
定义易于**的类型名
  typedef 使用最多的地方是创建易于**的类型名,用它来归档程序员的意图。类型出现在所声明的变量名字中,位于 ''typedef'' 关键字右边。例如:
typedef int size;
此声明定义了一个 int 的同义字,名字为 size。注意 typedef 并不创建新的类型。它仅仅为现有类型添加一个同义字。你可以在任何需要 int 的上下文中使用 size:
void measure(size * psz); size array[4];size len = file.getlength();std::vector <size> vs;
typedef 还可以掩饰符合类型,如指针和数组。例如,你不用象下面这样重复定义有 81 个字符元素的数组:
char line[81];char text[81];
定义一个 typedef,每当要用到相同类型和大小的数组时,可以这样:
typedef char Line[81]; Line text, secondline;getline(text);
同样,可以象下面这样隐藏指针语法:
typedef char * pstr;int mystrcmp(pstr, pstr);
这里将带我们到达第一个 typedef 陷阱。标准函数 strcmp()有两个‘const char *’类型的参数。因此,它可能会误导人们象下面这样声明 mystrcmp():
int mystrcmp(const pstr, const pstr);
这是错误的,按照顺序,‘const pstr’被解释为‘char * const’(一个指向 char 的常量指针),而不是‘const char *’(指向常量 char 的指针)。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typedef const char * cpstr; int mystrcmp(cpstr, cpstr); // 现在是正确的
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为指针声明 typedef,那么都要在最终的 typedef 名称中加一个 const,以使得该指针本身是常量,而不是对象。
代码简化
  上面讨论的 typedef 行为有点像 #define 宏,用其实际类型替代同义字。不同点是 typedef 在编译时被解释,因此让编译器来应付超越预处理器能力的文本替换。例如:
typedef int (*PF)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这个声明引入了 PF 类型作为函数指针的同义字,该函数有两个 const char * 类型的参数以及一个 int 类型的返回值。如果要使用下列形式的函数声明,那么上述这个 typedef 是不可或缺的:
PF Register(PF pf);
Register() 的参数是一个 PF 类型的回调函数,返回某个函数的地址,其署名与先前注册的名字相同。做一次深呼吸。下面我展示一下如果不用 typedef,我们是如何实现这个声明的:
int (*Register (int (*pf)(const char *,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很少有程序员理解它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这种费解的代码所带来的出错风险了。显然,这里使用 typedef 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必需。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问:“OK,有人还会写这样的代码吗?”,快速浏览一下揭示signal()函数的头文件 <csinal>,一个有同样接口的函数。
typedef 和存储类关键字(storage class specifier)
  这种说法是不 是有点令人惊讶,typedef 就像 auto,extern,mutable,static,和 register 一样,是一个存储类关键字。这并是说 typedef 会真正影响对象的存储特性;它只是说在语句构成上,typedef 声明看起来象 static,extern 等类型的变量声明。下面将带到第二个陷阱:
typedef register int FAST_COUNTER; // 错误
编译通不过。问题出在你不能在声明中有多个存储类关键字。因为符号 typedef 已经占据了存储类关键字的位置,在 typedef 声明中不能用 register(或任何其它存储类关键字)。
促进跨平台开发
  typedef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定义机器无关的类型,例如,你可以定义一个叫 REAL 的浮点类型,在目标机器上它可以i获得最高的精度:
typedef long double REAL;
在不支持 long double 的机器上,该 typedef 看起来会是下面这样:
typedef double REAL;
并且,在连 double 都不支持的机器上,该 typedef 看起来会是这样: 、
typedef float REAL;
你不用对源代码做任何修改,便可以在每一种平台上编译这个使用 REAL 类型的应用程序。唯一要改的是 typedef 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这个微小的变动完全都可以通过奇妙的条件编译来自动实现。不是吗? 标准库广泛地使用 typedef 来创建这样的平台无关类型:size_t,ptrdiff 和 fpos_t 就是其中的例子。此外,象 std::string 和 std::ofstream 这样的 typedef 还隐藏了长长的,难以理解的模板特化语法,例如:basic_string<char, char_traits<char>,allocator<char>> 和 basic_ofstream<char, char_traits<char>>。

网友F:
八错八错, mark

楼主:
typedef 使用最多的地方是创建易于**的类型名,用它来归档程序员的意图。类型出现在所声明的变量名字中,位于 ''typedef'' 关键字右边。

网友G:
这个结构体在硬件编程中还是非常实用的

楼主:
C语言的高级编程上都经常出现这个,一般用结构体多的人,编程水平显然会觉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