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BLE在车载上的实际应用

楼主(2016-03-09):
CY的BLE在车载上的实际应用案例有哪些哈?

网友A:
我所知道就是OBD已经有成功案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道就是OBD已经有成功案例了

但我有个客户是做车载ADAS系统的,说是平台系统的上会用到蓝牙,但不怎么认可CY的BLE。认为CY的BLE在车载上应用的很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有个客户是做车载ADAS系统的,说是平台系统的上会用到蓝牙,但不怎么认可CY的BLE。认为CY的BLE在车载 ...

像这种平台系统的蓝牙一般都是BT2.0吧,你那个客户是用蓝牙来做啥事情的?如果是来做透传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平台系统的蓝牙一般都是BT2.0吧,你那个客户是用蓝牙来做啥事情的?如果是来做透传的话是完全没有问 ...

他是想在ADAS系统平台上搞个蓝牙,用蓝牙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