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代码分析

楼主(2016-03-09):
uint8_t USB_App_Class_Callback
(
    uint8_t event,
    uint16_t value,
    uint8_t ** data,
    uint32_t* size,
    void* arg
)

这里的 uint8_t     uint16_t  等都是什么意思,
uint8_t ** data,   这个  **指针是 **data   还是 uint8_t ** ?

楼主:
handle = *((cdc_handle_t *) arg);
这串代码是强制转换?

网友A:
uint8_t     uint16_t应该是重定义了无符号8位和16位

网友B:
data赋一个地址
*data取回来的数又被当地址
**data才取到uint8_t的数据。
个人见解,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