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设定两个变量占用相同的ram地址?

楼主(2016-03-09):
编译环境是 iar for stm8
我想把程序中一些关键数据存入flash以免掉电数据丢失。我于是定义了一个数组,我又定义了几个以其意义为名称的变量,想把这几个变量的地址跟数组中元素的地址设为一样,这样我要保存变量的时候直接把数组保存入flash就可以了。用define也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我是我觉得把数组元素和变量设为相同的地址是更好的方法。
希望多家指教!

网友A:
联合体不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合体不是可以吗

联合体只能定义一个地址多个变量的共用吧?我要把两个变量和数组的两个元素分别共用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合体只能定义一个地址多个变量的共用吧?我要把两个变量和数组的两个元素分别共用起来…… ...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要怎么实现呢?烦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联合体只能定义一个地址多个变量的共用吧?我要把两个变量和数组的两个元素分别共用起来…… ...

也可以用指针和数组来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指针和数组来实现啊

单片机里面用指针是不是太浪费ram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省ram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里面用指针是不是太浪费ram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省ram的

呃,你前面没说这个要求。。。。

网友D:
定义了几个以其意义为名称的变量.(实际上,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指向数组都是都占用了ram)
只能用#define 来以其意义为名称的变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联合体只能定义一个地址多个变量的共用吧?我要把两个变量和数组的两个元素分别共用起来…… ...

两个变量合成一个结构体,结构体和数组用联合。

网友F:
这不是用一个结构体搞定的事情吗??
int array[3];     // 数据存放的真实空间
// 解析数据的结构
struct value{
    int a;
    int b;
    int c;
};
struct value *pVal;
pVal = (struct value*)array; // 强制转换,好比把这个结构模型往那块数据上套,然后就知道哪部分是哪个意思了

pVal->a 即 array[0];
pVal->b 即 array[1];
pVal->c 即 array[2];

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呀,这可是C语言指针的井水。。。

网友G:
指针是个好办法,如果你用的C++还有个“引用”类型的变量,可以用于这个用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用一个结构体搞定的事情吗??
int array[3];     // 数据存放的真实空间
// 解析数据的结 ...

:handshake

网友I:
用结构体比较好,规整,可读性强~但要是很简单数据不多,用define也可以。define就是用来定义别名的。

网友J:
#define 你用的变量 指向的变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可惜只有5分,江枫渔火大哥的答案很好,给他吧!

网友K:
直接用个define 就可以了,,,,

网友L:
联合或者是指向同一个地方的2个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