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 ucos 官方代码 求教

楼主(2016-03-09):
看到 ucos 的节拍控制 它的设定函数是这样的#define OS_TICKS_PER_SEC 1000

OS_CPU_SysTickInit(OS_TICKS_PER_SEC);

函数代码如下
#define  OS_CPU_CM0_NVIC_ST_RELOAD  (*((volatile INT32U *)0xE000E014uL)) /* SysTick Reload  Value Reg. */

void  OS_CPU_SysTickInit (INT32U  cnts)
{
    INT32U  prio;

    OS_CPU_CM0_NVIC_ST_RELOAD = cnts - 1u;

    prio  = OS_CPU_CM0_NVIC_PRIO_ST;
    prio &= ~(OS_CPU_CM0_NVIC_PRIO_MIN);
    prio |= OS_CPU_CM0_NVIC_PRIO_MIN;
                                                 /* Set prio of SysTick handler to min prio.           */
    OS_CPU_CM0_NVIC_PRIO_ST   = prio;
                                                 /* Enable timer.                                      */
    OS_CPU_CM0_NVIC_ST_CTRL  |= OS_CPU_CM0_NVIC_ST_CTRL_CLK_SRC | OS_CPU_CM0_NVIC_ST_CTRL_ENABLE;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OS_CPU_CM0_NVIC_ST_CTRL  |= OS_CPU_CM0_NVIC_ST_CTRL_INTEN;
}

感觉这样设置不对的样子,感觉应该是
OS_CPU_CM0_NVIC_ST_RELOAD = 时钟源/cnts-1;
对stm32f051 不熟悉 求教

网友A:
cnts =  时钟源/OS_TICKS_PER_SEC

楼主:
草 代码只看了一半 原来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_INT32U  cnts;

    (void)p_arg;                                                /* Note #1                                             */

    OS_CPU_SysTickInit(OS_TICKS_PER_SEC);                       /* Initialize tick counter                              */

    BSP_Init();                                                 /* Initialize BSP functions                             */
    CPU_Init();                                                 /* Initialize the uC/CPU services                       */

    cpu_clk_freq = BSP_CPU_ClkFreq();                           /* Determine SysTick reference freq.                    */
    cnts         = cpu_clk_freq                                 /* Determine nbr SysTick increments                     */
                 / (CPU_INT32U)OS_TICKS_PER_SEC;

    OS_CPU_SysTickInit(cnts);
                             /* Init uC/OS periodic time src (SysTick).              */

为什么要定义两次 系统时钟呢
还有那个 cpu_init() 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旧版的 ucos2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