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刹车 功能

楼主(2016-03-09):
stm32  有pwm输出,可以用来驱动电机,刹车就是关掉pwm紧急停止的意思。

楼主:
控制电机用,需要紧急停止时类似能耗制动的方式让电机刹车

楼主:
当使用刹车功能时,依据相应的控制位(TIMx_BDTR寄存器中的MOE、OSSI和OSSR位,TIMx_CR2寄存器中的OISx和OISxN位),输出使能信号和无效电平都会被修改。
当发生刹车时(在刹车输入端出现选定的电平),有下述动作:
MOE位被异步地清除,将输出置于无效状态、空闲状态或者复位状态(由OSSI位选择)。这
个特性在MCU的振荡器关闭时依然有效。
可见, 由于 MOE 被清除, 即使刹车信号已经无效, PWM 也不会输出了

网友A:
ST的芯片能用到汽车上面吗,可靠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芯片能用到汽车上面吗,可靠稳定不?

完全是可以的,这里说的刹车功能,不是汽车刹车,是PWM急停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如何停止PWM这个功能。

网友B(2024-07-16):
引用 楼主:
完全是可以的,这里说的刹车功能,不是汽车刹车,是PWM急停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如何停止PWM这个功能。 ...

实际电动车产品里面一般不用这个引脚做刹车功能吧

网友C:
为了确保电机在需要时可以立即停止,有时需要通过紧急停止的方式来迅速关闭PWM信号。

网友C:
如果系统检测到故障或异常情况,需要立即停止电机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害。

网友C:
当用户按下急停按钮时,系统应立即关闭PWM信号以迅速停止电机。

网友D(2025-02-09):
你这个紧急刹车是通过硬件刹车功能实现的吗?我记得高级定时器支持刹车引脚。

网友E:
直接关掉PWM输出虽然简单,但对电机的保护不一定到位,你有没有考虑过用短路制动?

请问一种是通过刹车引脚检测是否需要刹车,然后触发刹车配置比如输出高极性(短路制动),那如果我不配置刹车引脚,但配置刹车的结构体,那这种情况会有效吗。我现在没有使用刹车引脚的打算,目前使用的是通过驱动都输出高极性来短路制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结合刹车和电机反向拖动来实现更平滑的紧急停止?

网友G:
如果电机速度比较高,单纯关闭PWM会不会造成电机滑行?

网友H:
你试过用刹车事件触发中断来执行额外的保护动作吗?

网友I:
紧急刹车信号可以接到刹车输入引脚,这样反应速度比软件控制更快。

网友J:
刹车功能确实有用,我也在考虑用它来处理系统故障状态,你觉得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K:
电机惯性大的情况下刹车效果可能不好,你有没有测试过在不同负载下的表现?

网友L:
我记得STM32可以配置刹车事件直接关闭PWM输出,防止故障状态下烧毁电路。

网友M:
你用的是哪种电机?有些电机支持自带刹车功能,比单纯控制PWM更可靠。

网友N:
使用刹车功能时,依据相应的控制位控制

网友O(2025-11-06):
在电机惯性大的情况下刹车效果可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