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量110-220V交流电压的 用电阻分压可以否

楼主(2016-03-09):
直接用电阻分压后 整流后 直接进入单片机AD口,这可以可以测试吗,芯片GND和交流地是隔离的

网友A:
用电压互感器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互感器更安全

成本太高了

网友B:
用线性光耦放大功能测量,成本比互感器底,安全性也较高。

网友C:
“直接用电阻分压后 整流后 直接进入单片机AD口”

这样做,误差相当大,一般不能接受。

网友D:
没有精度要求?

网友E:
电压互感器1-2元一个,就是个小变压器啊,这个成本也算高?

网友F:
楼主芯片GND和交流地是隔离的,电阻分压直接进芯片AD口是不行的!!

网友G:
如果不共地,直接电阻分压是不行的。正确的办法是用电压互感器,不要求精度,只需知道有没有,那用个光耦就好。

网友H:
互感器吧,别纠结了

网友I:
把运放接成差分放大

网友J(2016-06-30):
引用 网友B:
用线性光耦放大功能测量,成本比互感器底,安全性也较高。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线性光耦不是对单极性的电压才可以使用吗?交流的不需要电阻分压,再经过加法电路变为单极性的吗?用线性光耦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共地,直接电阻分压是不行的。正确的办法是用电压互感器,不要求精度,只需知道有没有,那用个光耦就 ...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线性光耦不是对单极性的电压才可以使用吗?用线性光耦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线性光耦不是对单极性的电压才可以使用吗?用线性光耦能不能给个思路 ...

线性光耦不适合用于测电压,成本高、离散性大且线性区太窄,应该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K:
直观互感器。价格便宜2.00元一个。

网友L:
波形糸数不知,此法不针对全部交流信号,只针对普通的那种,还有精度很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线性光耦不适合用于测电压,成本高、离散性大且线性区太窄,应该用电压互感器。 ...

只是现在空间不够,不想用互感器。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精度可以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直观互感器。价格便宜2.00元一个。

有点占体积,用电阻分压精度可以保证吗

电阻分压精度没问题。但是交流市电没有隔离,不安全。很可能损坏电路、甚至触电伤人。

网友M:
你要问“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精度可不可以”,我告诉你,人家8位半万用表的交流输入用的就是电阻分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只是现在空间不够,不想用互感器。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精度可以吗

分压本身的精度没问题,问题是能否采用这样的方式,这就跟你的后级系统设计有关了。

网友N:
我在消防应急灯电路上见过这么弄的,测量精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O:
用电阻分压没什么问题啊,精度这个就看你用什么电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用电阻分压没什么问题啊,精度这个就看你用什么电阻了。

已在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我在消防应急灯电路上见过这么弄的,测量精度我就不知道了

有高精度的电阻

网友P:
没有参考地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