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浪涌电流/电压产生的本质

楼主(2016-03-09):
以开关电源为例,开关电源接入电网时,输入大电容会导致输入浪涌电流,电网的波动会导致输入浪涌电压;   可是发现手机主板中,在USB输入端和电池输入端接了不少TVS管,并且很多局部电路里也接了TVS管;1)请问哪些情况下会产生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以手机或者其他产品为例都可以。

网友A:
接TVS管是电压保护,是防电感/电压的。接入扼流圈才是防电容/电流。
想想一个突然关断的电感。想想一个突然充放电的电容。前者产生高电压,后者产生大电流。

网友A:
不过usb输入端接的可能是ESD器件,防静电,到不一定是浪涌。

网友B:
半桶水的回复:

以开关电源为例,

开关电源接入电网时,输入大电容会导致输入浪涌电流, // 为电容充电。又没限制电流~~~相当于短路情况了~~电流大~当然把电压拉下来了 ,

电网的波动会导致输入浪涌电压;
   可是发现手机主板中,在USB输入端和电池输入端接了不少TVS管,并且很多局部电路里也接了TVS管; //他们怕死,钱多,

1)请问哪些情况下会产生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以手机或者其他产品为例都可以。

//从物理底层看看   功率=电流*电压         波动的功率(时间点上的恒定) 电流不大电压必大(此时电流与电压成反比)

重点还是在电感的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TVS管是电压保护,是防电感/电压的。接入扼流圈才是防电容/电流。
想想一个突然关断的电感。想想一个突然 ...

放到手机主板电路中,这个关断的电感是从电路哪里等效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usb输入端接的可能是ESD器件,防静电,到不一定是浪涌。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桶水的回复:

既然重点在电感上,落实到实际电路中,那就是寻找哪些地方存在这个产生浪涌电压的感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到手机主板电路中,这个关断的电感是从电路哪里等效出来的呢?

手机电路里有电源电路,开关电源不少,而且RF发射功率也不小,特别是GSM脉冲发射,瞬间发射电流很大,电容容量特别大,电容小了会死机重启的。

网友B: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B:
比如,  变压器结构, 电感开关电源,输出极,肯定有电容滤波,吸收产生的脉冲(),不排除3块钱一下搞出来的山寨充电器。。。号称5v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