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蓝牙模块

楼主(2016-03-09):
CC2540当主机时,可以搜索到CC2540从机,但无法搜索到其他设备,如小米手环

网友A:
小米手环使用的蓝牙协议里有一些自定义的东西,这个是不公开的
也可以3这样理解,小米手环没提供公开的连接协议

网友B:
这个需要知道蓝牙的协议的啊

网友C:
这个就看底层数据协议等等是否一致的

网友A:
蓝牙协议也不是全部都能连上的

网友D:
能不能连接上手机?

网友D:
想做一个基于蓝牙的测量产品

网友E:
这个看运行时的数据的协议是否一致的。

网友F:
那就建议先用两个这样的芯片设计硬件方案的,看相互间可以通讯不

网友G:
CC2540作为主从机配对的,其之间是有默认的数据协议的。

网友H:
但无法搜索到其他设备,如小米手环

除了小米手环,还有什么连不上

网友I:
可考虑主从一体的蓝牙模块

网友J:
这个除开跟采用的蓝牙芯片有关系的,还与数据协议相关系的

网友K:
运行时的数据的协议是否一致

网友L:
这个模块数据会断开吗

网友L:
最新想做一个蓝牙上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