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 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6-03-09):
最近开发超声波,40K,要用到AD9833芯片,这芯片很贵20元左右,我想改电路用便宜的芯片代换

网友A:
网上有用分立元件做超声波发送和接收电路的,你可以找找,成本足够低了

网友B:
楼主是自己学习呢还是公司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用分立元件做超声波发送和接收电路的,你可以找找,成本足够低了

不是做测距仪,是做美容医疗方面的超声波,功率有50W左右,对频率稳定性有一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自己学习呢还是公司产品呢。

是公司里要开发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公司里要开发的产品

那还考虑啥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考虑啥成本啊。

我想养成好的开发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养成好的开发习惯

是你想换一种方式来寻求设计方法吧。

可以借助网络啊。

网友C:
1、看你什么目标,也许9833是最优的方案。

2、貌似10块甚至更低就可以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做测距仪,是做美容医疗方面的超声波,功率有50W左右,对频率稳定性有一定要求 ...

医疗美容是高利润行业,不用那么计较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你什么目标,也许9833是最优的方案。

2、貌似10块甚至更低就可以买到。

10块及以下价格应该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美容是高利润行业,不用那么计较成本的

这款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D(2017-08-31):
最后产品开发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