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2倍压电路?

楼主(2016-03-09):
输入电压是5-12V,要求输入5V时,输出电压为10V,输入12V时,输出为24V。小电流的有10mA都够了。要求成本低廉

网友A:
OP搭个两倍放大

网友B:
用358应该就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可以

网友C:
输出24V时要求10mA,功率不算小,直接用OP也许难以驱动,需要扩展功率器件才行。 如果允许电压略有下降,可以用电荷泵电路,否则就麻烦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出24V时要求10mA,功率不算小,直接用OP也许难以驱动,需要扩展功率器件才行。 如果允许电压略有下降,可 ...

功耗又不是24*10,大什么?LM358的规格书,2K负载时最小输出26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耗又不是24*10,大什么?LM358的规格书,2K负载时最小输出26V

5V电源时出10V、10mA ??  2K负载时输出26V是什么条件你搞清楚了? 让我该如何评价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V电源时出10V、10mA ??  2K负载时输出26V是什么条件你搞清楚了? 让我该如何评价你? ...

我是想告诉你,OP有输出24V/10mA的能力至于用多少供电,看规格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告诉你,OP有输出24V/10mA的能力至于用多少供电,看规格书。

LZ的问题估计你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