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的cortex系列arm最便宜的是什么片子啊?

楼主(2016-03-09):
想找一款最便宜的片子,请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用的是030C8

网友A:
问一下 淘宝 好啦

网友B:
你可以去ST的官网上去查询啊,那里应该可以高级搜索的

网友C:
你用的那个确实很便宜,因为STM32F030系列属于超值系列,如果满足你的要求就在这个F03里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