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MA双缓冲模式下的DMA_SxNDTR配置问题

楼主(2016-03-09):
今天在用USART中使用DMA时遇到一个问题,在单缓冲模式下,DMA_SxNDTR寄存器设置的值就是单个缓冲区最大传输的次数但是如果设置成双缓冲模式呢?此时DMA_SxM1AR 寄存器和DMA_SxM0AR 寄存器分别指向两块不同的内存区,这个时候DMA_SxNDTR中设置的值是每个内存区分别传输的最大次数,还是两者加起来传输的最大次数呢?

网友A:
应该是单个的最大次数吧

网友B:
不管单缓冲还是双缓冲 传输次数并没变。不过你要注意,双缓冲一定是循环模式,自动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单缓冲还是双缓冲 传输次数并没变啊。

双缓冲模式下固定为循环模式,当一个缓冲器SxNDTR计算值传完时,系统自动重新装载SxNDTR的值为另一个缓冲器计数吗,是这样吗?你有没有用过双缓冲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