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看看我的模拟I2C

楼主(2016-03-09):
void SimulateI2cInit(void)
{
        SYS->GPAMFP.I2C1_SCL_nRD=0;
        SYS->GPAMFP.I2C1_SDA_nWR=0;
        GPIOA->PMD.PMD11=1;
        GPIOA->PMD.PMD10=1;
        SCLK=1;
        DIN=1;
}
void SimulateI2cStart(void)
{
        DIN=1;
        SCLK=1;
        DrvSYS_Delay(1);
        DIN=0;
        DrvSYS_Delay(1);
        SCLK=0;
}

void SimulateI2cStop(void)
{
        SCLK=0;
        DIN=0;
        DrvSYS_Delay(1);
        SCLK=1;
  DrvSYS_Delay(1);
        DIN=1;
        DrvSYS_Delay(1);
}

void SimulateI2c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for (i = 0; i < 8; i++)
     {
        if(data & 0x01)
                                {
                                        DIN=1;
                                }
        else
                                {
                                        DIN=0;
                                }
                                DrvSYS_Delay(1);
                                SCLK=1;
                                DrvSYS_Delay(1);
                                SCLK=0;
                                DrvSYS_Delay(1);
                                data=data>>1;
                        }
}
void SimulateI2cWriteData(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SimulateI2cStart();
        SimulateI2cSendByte(0X44);
        SimulateI2cStop();

        SimulateI2cStart();
        SimulateI2cSendByte(addr);
        SimulateI2cSendByte(data);
        SimulateI2cSendByte(addr);
        SimulateI2cSendByte(data);
        SimulateI2cStop();

        SimulateI2cStart();
        SimulateI2cSendByte(0x8F);
        SimulateI2cStop();
}

网友A:
看完了,楼主的意思是这个模拟的无法运行,还是误码率高?

网友B:
你这是要操作什么芯片啊,这个模拟得看和什么芯片的时序相对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楼主的意思是这个模拟的无法运行,还是误码率高?

无法运行,芯片是TM16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操作什么芯片啊,这个模拟得看和什么芯片的时序相对应吧

主要是它这个时序给的也忒烂了点。问了他们技术,说不是I2C,叫做伪I2C,没有应答和器件地址

网友C:
这种模拟的速度能达到400K吗

网友C:
slave的地址是在什么地方设定的?

网友D:
为啥用模拟的,硬件的不好吗,速度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用模拟的,硬件的不好吗,速度还快

这款芯片不支持硬件I2C。。。

网友E:
我用stm32做过模拟的I2C,但是我想知道你写的这个是通用的吗

网友F:
通用性好不好,能移植到其他的单片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stm32做过模拟的I2C,但是我想知道你写的这个是通用的吗

这个不是标准的I2C,仅针对这一款芯片。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演示对不对,是否满足协议的要求。

网友H:
现在硬件的速度那么快,为啥还要用模拟的啊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端口的模式配置正确没有,配置正确了,才能用。

网友I:
把TM1640規格書的波型丟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