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TSL235 做过血氧仪的吗

楼主(2016-03-09):
用数字血氧探头 结合MSP430, 根据红光和红外光通过手指的频率,计算血氧饱和度和心率,但是计算的血氧饱和度跳动比较大,有做过这方面的吗?有源程序最好,请高手赐教:handshake

网友A:
汗,做血氧用红光和红外光,误差不大才怪。
建议用绿光

网友B:
这个主要是这个反馈信号的捕捉与转换的。

网友C:
用这个芯片的没有的。。

网友:
光感器件?

网友:
通过感知外界光强的变化,输出50%占空比的

网友:
TSL235数据手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4b7fcbbcc77da26925c5b0b9.html

注:从数据手册上可以看到TSL235的供电建议为5V,范围从2.7V-6V,可实际使用

中发现当使用3.3V的供电其输出会更稳定,呈现完美的50%占空比,而使用5V供电

时其输出波形变化系数相对而言较大,故建议使用3.3V去供电(因为当时我的控制

板只提供3.V与5V供电,故只对此进行了比较,读者可自行研究,欢迎提出自己的

意见)。

网友D:
血氧仪?简单资源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的吧,关键是检测转换元器件的选择的

网友E:
这个光感传感器吗

网友E:
这么高端的没用过,用过简单的。

网友F:
血氧饱和度跳动比较大,可以多采集几次的,然后采用滤波处理的。

网友G:
这个有设计方案吗?

网友G:
TSL的产品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H(2016-08-30):
请问楼主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一块,有源程序最好,请赐教

网友I:
建议用绿光

这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用绿光

网友J(2017-10-12):
TSL235R-LF相关信息可以咨询深圳德芯特科技。

网友J(2018-07-26):
是的,TSL235,等电子元器件可以找德芯特科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一块,有源程序最好,请赐教

TSL235  TSL237等电子元器件可以找深圳德芯特科技,他们专做这一块

网友J:
TSL235  TSL237等电子元器件可以找深圳德芯特科技,他们专做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