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读串口接收的字符并回发
                Receive[i]=UARTCharGet(UART0_BASE);
                UARTCharPut(UART0_BASE,Receive[i]);
                i++;
        }
        i=0;
        switch(Receive[0])
        {
                case 1:RmsTran(&RMS_VA);UARTSend(UART0_BASE ,RMS_VA.Txd, 4);Receive[0]=0;break;
                case 2:RmsTran(&RMS_VB);UARTSend(UART0_BASE ,RMS_VB.Txd, 4);Receive[0]=0;break;
                case 3:RmsTran(&RMS_VC);UARTSend(UART0_BASE ,RMS_VC.Txd, 4);Receive[0]=0;break;
                case 4:Clock_Gain();Init_DS1302(clock_init);Receive[0]=0;break;
                case 5:Read_Date();UARTSend(UART0_BASE ,date_time, 7);Receive[0]=0;break;
                case 6:UARTSend(UART0_BASE ,Receive, 10);Receive[0]=0;break;
                default:break;
        }

这段代码在单步运行的时候符合我的想法:
把收到的数据保存在Receive数组中,如果发0102,会执行:
receive【0】=1、回发01、receive【1】=02、回发02、case1,然后做其他事情。不管receive【1】是不是2,都不会执行case2。

可如果退出单步调试,程序跑起来,发0102,此时程序就会变成执行以下顺序:
receive【0】=01、回发01、case1、receive【1】=02、回发02、case2
如果我发010101,它就receive【0】=01、回发01、case1、receive【1】=01、回发01、case1

简而言之,理论上应该是发送ABC,执行ABC-A',现在成了A-A'B-B'C-C'
这是为什么呢?

如图,我给它发060708,case6的指令是把receive里数都回发,左侧查看寄存器receive【】的6、7、8保存的挺好但是回发的时候为什么中间参杂那么多的0?678不是在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位上。

网友A(2016-03-09):
表示没看懂逻辑流程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怎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逻辑流程

理论上和代码上都应该是先做完while再判断switch啊,while里是:保存第一字节,回发第一字节,保存第二字节,回发第二字节,保存第三,回发第三。。。直到都保存完都回发完,然后根据第一字节是几,执行switch里的case几
而我单步调试的时候给单片机发信息也是符合设想的的顺序的,但是程序跑起来,给他发信息,顺序就不对了,变成了:保存第一字节,回发第一字节,执行swtich,保存第二字节,回发第二字节,执行switch。。。这就是while没有执行完,就进行switch判断,然后再进了while,再switch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怎看懂的。

:Q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和代码上都应该是先做完while再判断switch啊,while里是:保存第一字节,回发第一字节,保存第二字 ...

你把优化选项都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优化选项都关了试试

1、上面那个代码的接收是用的查询法,没用中断,我把那部分写在中断里,程序跑起来就可以实现设想的功能了。真奇怪。这么想来有可能真的是优化的问题,优化选项在哪里关闭?

2、另外我现在用了采样中断和串口中断,怎么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呢?
void UART0IntHandler(void)
{
        uint32_t ulStatus;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获取中断状态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清除中断标志
        //直到串口FIFO中没有数据时才退出循环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Receive[i]=UARTCharGet(UART0_BASE);
                                i++;
        }
        i=0;

}

网友C:
中间参杂的00大部分是硬件引起的,个你的程序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