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的PA13脚如何配置成为IO使用?

楼主(2016-03-09):
我是用的是正点原子stm32f103mini开发板资料里的LED灯库函数代码,引出PA13来点亮一个LED灯闪烁,但是按照论坛里的重映射的方法还是没有成功。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13);                                                 //PB.5 输出高
}

这个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13); //LED0输出低
                delay_ms(3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13);//LED0输出高
                delay_ms(1000);
        }
}

找不到为什么不能重新映射,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在线等,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GPIO_Remap_SWJ_NoJTRS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 ...

我跳线了引脚,可以了,但是您得方法还没试过,我去试试。

网友B:
好像这个PA13是jtag里面的一个口吧

网友C:
因为管脚复用导致冲突的问题 经常遇到。
顶上去~

网友D: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网友E:
板凳说的很对

网友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GPIO_Remap_SWJ_NoJTRS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DISABLE);
这个貌似第二句就是关闭那个特殊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