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有没有远距离(>5米)无线充电经验的朋友

楼主(2016-03-09):
(无正文)

网友A:
拿电磁炉试试。。。。。。

网友B:
大于5米  就不满足无线充电协议了

网友C:
5米,除了定向微波之外,效率很难保证,若还是磁感应,那除非把感应线圈尺度也做到一两米以上

网友D:
能做到这么高的话,苹果首先就应用了。现在距离难突破就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