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 USB_dev_ms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09):
USB, ev, MSC, TE, ST
大神们:
下面是USB_dev_msc主函数的主循环, 我真的没看出来他是怎么调用读写函数进行USB读写的,还是说他就是等着用户自己在“// If there is no activity then return to the idle state.”处填写读写动作呢??
    while(1)
    {
        switch(g_eMSCState)
        {
            case MSC_DEV_READ:
            {
                //
                // Update the screen if necessary.
                //
                if(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UpdateStatus("Reading", 0);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
                // If there is no activity then return to the idle state.
                //
                if(g_ulIdleTimeout == 0)
                {
                    UpdateStatus("Idle     ", 0);
                    g_eMSCState = MSC_DEV_IDLE;
                }

                break;
            }
            case MSC_DEV_WRITE:
            {
                //
                // Update the screen if necessary.
                //
                if(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UpdateStatus("Writing ", 0);
                    g_ulFlags &= ~FLAG_UPDATE_STATUS;
                }

                //
                // If there is no activity then return to the idle state.
                //
                if(g_ulIdleTimeout == 0)
                {
                    UpdateStatus("Idle     ", 0);
                    g_eMSCState = MSC_DEV_IDLE;
                }
                break;
            }
            case MSC_DEV_IDLE:
            default:
            {
                break;
            }
        }

网友A:
没看懂   还是根据工程跟踪或在线调试找原因吧

网友B:
这个需要在县一步步的调试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