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void *p_arg和(void)p_arg是一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6-03-09):
LED, os, hm, hms, ST
想问一下,下面程序中void *p_arg和(void)p_arg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 函数名:Task_LED
* 描述  : LED流水灯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ask_LED(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 'p_arg' 并没有用到,防止编译器提示警告

    while (1)
    {
        LED1( ON );
        OSTimeDlyHMSM(0, 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LED1( OFF);

        LED2( ON );
        OSTimeDlyHMSM(0, 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LED2( OFF);

        LED3( ON );
        OSTimeDlyHMSM(0, 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LED3( OFF);
    }
}

void *p_arg是无类型指针?也就是任意类型指针吗?
那(void)p_arg;   又是什么意思?
在很多程序中看到这句p_arg=p_arg;
这句对自己赋值有什么意义?

网友A:
void *p_arg的确是无类型指针;
void)p_arg将本指针值(即地址本省)转换为无类型数据,起作用等同于p_arg=p_arg; , 目的是不让编译器在编译时报警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