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687单片机AD采集问题

楼主(2016-03-09):
请教PIC16F687单片机AD采集问题,我想做一个AD采集温度,NTC温度传感器经过运放后输出到PIC单片机AD口,奇怪的是单独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电压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接上PIC单片机时也没有问题,但是当下载完AD采集程序后再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值就变为了0。用电位器模拟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有谁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原来是配置的问题,将对应的输入管脚TRIS也要设置为输入模式,否则不输入。大意了

网友A:
我也犯过这种错误几次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