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请问i.mx6 GPIO的配置方法

楼主(2016-03-09):
在arch\arm\boot\dts 目录中的imx6ul-14x14-evk.dts 文件中很多类似这样的配置。
pinctrl_i2c2: i2c2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5_TX_DATA__I2C2_SCL 0x4001b8b0
                                MX6UL_PAD_UART5_RX_DATA__I2C2_SDA 0x4001b8b0
                        >;
                };
        pinctrl_uart1: uart1grp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1_TX_DATA__UART1_DCE_TX 0x1b0b1
                                MX6UL_PAD_UART1_RX_DATA__UART1_DCE_RX 0x1b0b1
我想知道定义中后面的0x4001b8b0    0x1b0b1是表示什么意思,怎么得来的?

我想问如果我配置一个GPIO做中断用,并配置上拉电阻的大小值,是怎么个配置方法?  请任意举例一个GPIO配置上拉47K输入举例,做中断输入检测怎么配置?

在imx6ul-pinfunc.h 中 PIN脚的配置我能看懂,并不是在这里面配置
/*
* The pin function ID is a tuple of
* <mux_reg conf_reg input_reg mux_mode input_val>
*/
#define        MX6UL_PAD_BOOT_MODE0__GPIO5_IO10                                0x0014 0x02A0 0x0000 5 0

网友A:
看看对应的PAD_CTL寄存器,你所说的这个值,是对应寄存器的默认值,根据你们的需要可以修改......

网友B:
后面值的意义kernel下面document里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