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nano100仿真获取不到真实的HXT频率?总是12M

楼主:
为什么nano100仿真获取不到真实的HXT频率?
而我实际使用13.56Mhz的晶振,程序跑起来也确实是13.56Mhz。
但是,SystemCoreClockUpdate();  确实是12Mhz
导致定时器,UART也都是按12Mhz配置的。   实际出来的频率都变快了

网友A(2016-03-13):
是不是设置的不正确,系统时钟初始化是怎么做的

网友B:
那第一句指令就是让系统工作在12MHZ的,你要看看那个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你看一下芯片手册里面关于时钟搭配的那个电路,看看时钟如何得到

网友D:
那你的uart的频率是按实际值配的吗?

网友E:
程式中有定義一行,#define __HXT         (12000000UL)
把他改成你外部掛的的頻率即可。

网友F(2017-01-05):
請問大大有解決這個問題嗎?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參考M0516或M451 example設定,最高就是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