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FC PN532模块 TgInitAsTarget命令设置成目标不成功

楼主(2016-03-09):
一:基本情况介绍
小弟目前在研究NFC,使用的是PN532模块,已经实现了读写M1卡
通讯方式为I2C通讯,目前想实现P2P通讯,但在使用TgInitAsTarget命令初始化PN532为目标的时候,信息响应帧没有返回
二:TgInitAsTarget命令 与返回的信息情况介绍
1:主控 ->PN532    TgInitAsTarget
命令格式为:{00, 00, 0xff, 0x27, 0xd9, \
0xd4, 0x8c, 0x04,  0x08, 00, 0x12, 0x34, 0x56,\
0x40,  0x01, 0xfe,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
0xc0, 0xc1, 0xc2, 0xc3,0xc4, 0xc5, 0xc6, 0xc7,  0xff, 0xff,\
0xaa, 0x99, 0x88, 0x77, 0x66, 0x55, 0x44, 0x33, 0x22, \
0x11, 00, 00, 0xfd, 00};
2:PN532->主控      ACK帧:01 00 00 FF 00 FF 00
解析:01 表示PN532已经准备好发回ACK帧
                                        00 00 FF 00 FF 00         表示发回的ACK帧

3:接下来我用另一块PN532 对其目标作为initiator,放在目标设备上面对target进行初始化

initiator命令为InJumpForDEP:00 00 FF 0a f6 d4 56 01 02 01 00 ff ff 00 00  d4 00

4:正常目标PN532被初始化后,应该要先返回ACK帧,然后返回普通信息帧

5:问题:
现在已经收到了ACK帧,但是普通信息帧收不到,查询target的状态,就是一直在忙,没有被初始化成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完全是按照PN532的应用开发手册的流程进行的,手册上也没说要其他额外的步骤

网友A:
楼主还是找个例程来研究一下吧

网友B:
硬件连接上面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连接上面有问题吗?

没有,因为之前用PN532读M1卡都是没问题的,用的是I2C通讯,现在我又切换到串口通讯,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用串口的话看看波特率设置的有无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串口的话看看波特率设置的有无问题吧

因为其他命令的发送和接收都成功了,就是TgInitAsTarget 这条命令 没有返回,所以不是串口的问题,

楼主:
最终发现是硬件的问题,买了另外一家的PN532模块,问题解决啦,谢谢各位~

网友D:
先看看发的命令是否正确,再看看接收格式有无问题

网友E:
咨询一下楼主,我有个带NFC的开发板,上面有个线圈,我不知道的是这个开发板的线圈那头是怎么跟单片机链接的,是需要有什么解码芯片之类的吗

网友:
现在我们分享的功能有:
1、读写卡的stm32源码和上位机源码
2、P2P的STM32源码和上位机程序
3、模拟卡的stm32源码
4、NFC-LIST的stm32源码(也就是可以寻各种协议的卡,并显示卡UID等信息)

演示视频有 读写卡和P2P的,地址如下:
读写卡: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0NDU3OTc2.html?firsttime=0
P2P(点对点):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zNDc2NTc2.html

stm32 的程序是基于libnfc开源库的,开源库中API的说明,请看如下的文档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资料:
1、读写卡
stm32源码和笔记:
上位机源码:

2、P2P   stm32源码:
上位机程序:

3、模拟卡
  stm32源码:

4、NFC-list寻卡
   stm32源码:

网友F:
你好  我看你P2P初始化  你说是硬件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这边和你一样的问题  但是用模块本身的固件的话  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模块固件没有源码  好烦啊

网友G:
这个能够单步调试吗,可以单步试一下每条指令都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