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0-15v的方波脉冲如何转换成0-5v的方波脉冲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10):
两个电阻分压,一个2k,一个1k

网友B:
用高速比较器,电阻分压后给到比较器,根据脉冲的宽度选择合适的高速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一个2k,一个1k

具体电路怎么实现呢

网友C:
电阻分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速比较器,电阻分压后给到比较器,根据脉冲的宽度选择合适的高速比较器 ...

可以提供个电路原理图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个电路原理图么

这么简单的东东还要什么电路原理图呀: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东还要什么电路原理图呀

或者用小逻辑也可以,看脉冲的宽度是否够

网友D:
一个最大输出5v的smt或门电路搞定。

网友E:
二极管钳位

网友F:
我仿真过,用个比较器

网友G:
搞一个NMOS就可以了。

网友H:
这种方案是可行的,可实验测试。

网友:
低频 宽电压信号 转换 用分压电阻。。。。。高频的窄脉冲的话用对应频率三极管放大。。。。若是低频宽脉冲后面要带动负载。用5v电源加功率mos管。。。。。在若是高频窄脉冲又是大功率输出。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