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L0] Mini Nucleo 32——L031K6

楼主(2016-03-10):
先来从外观上看下这次拿到的Nucleo 32,虽然Nucleo 32出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型号还不是很多,还没有Nucleo 64那么普及。
包装依旧是ST的经典样式,两面主要的概括介绍。这种方式个人感觉还是挺安全的,最差也就是那一小块压碎了,还没见过哪个排针或者板子啥的被压坏的

放在Nucleo 64旁边,还没有Nucleo 64的板载仿真器部分大

(不过Nucleo 64的板载ST_Link功能更自由一点,虽说实现的功能基本一样,不过Nucleo 64的仿真引脚都引出了,再加上跳冒设置更灵活,Nucleo 32虽然也可以实现调试外部板子,不过需要自己断开板子的电阻,这个后面再说)

Nucleo 32兼容Arduino Nano的扩展接口,设计小巧,再来个更直观的大小对比,左边7号电池右边5号电池
基本和5号电池一样大,(可以直接背一个电池来供电了啊:D:D)

再来看几张细节图:
主MCU,STM32LO31K6,还有唯一的一个复位按键,开始还以为用户按键呢

ST的电流保护芯片,这里可以看一下原理图:

电流被限制在了510ma左右,这颗片子的最大限流好像是1.2A。
这样既可以保护ST_Link,也可以起到保护电脑usb口的作用。不过芯片操作不当,主MCU还是会被烧坏的。

板子以为很小巧,功能却不少,所以布局特别紧凑,在板子的背面是仿真器+电源转换芯片,外接电源貌似可以到12V,**中,不太确定了

插上数据线,驱动自动安装完毕,可是我咋觉得多了一个,记错了么

可以看到绿色的led在闪烁,一贯的例程

板子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在两边的排针上多了个跳冒,,既然兼容Arduino Nano,这个位置自然不应该有跳冒啊,让人纳闷,查下资料吧

说拔掉跳冒,可以改变灯的闪烁频率,实际效果确实如此

这就让人联想到这个跳冒的按键作用了,再看下原理图验证下

跳冒实际是将PA12管脚接地了,所以,虽然Nucleo 32没有实际的用户按键,这里也很巧妙的实现了按键功能。达到了更加节约的布局。

接下来测试一下功耗,整个板子的供电电流以及芯片的消耗电流,L系列主打还是低功耗啊,板子的电流很容易测试

测试芯片的电流消耗,就得断开ST_Link,可以看下原理图:
可以看到芯片供电由VDD,再看一下VDD的由来

板子的供电方式很灵活,可以采用供电,不过都经过JP1,最后到主MCU,所以可以断开JP1来测试

可是这个距离太靠近了,没法夹测试夹,就拿镊子想把其中一根夹成90度直立,虽然看出来这个贴片的很很脆弱,然而还是脱落了,脱落了!!!可能镊子力度大了,焊盘一起落下了了!!!!!!!,然后浪费了半个小时救板子,最后只能采取刮线了,另外刮了一处来测试

看了这个电流测试还得换个方式啊:L:L:L

(ps:不喜欢码参数资料,所以这部分省略了)

网友A:
换成031了?够用么?

网友B:
可惜了042,板载没有接出042的USB接口,浪费了042

网友C:
板子这么小上面都有st-link存在了啊,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042,板载没有接出042的USB接口,浪费了042

Nucleo系列的都直接接usb口,DISCO板有的接出了,估计还是对象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031了?够用么?

性能没042强,不过功耗低的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这么小上面都有st-link存在了啊,太厉害了

我也好奇这个布的是几层板:D:D:D

网友D:
楼主描述的很详细,赞

网友E:
赶上了。一定好好学习

  (呼和浩特 huhhtdkfp.wikidot.com )  (石家庄 sjzhuangdkfp.wikidot.com )
  (西安  xiandkfpiao.wikidot.com )  (太原  tykfpiao.wikidot.com )

网友F:
顶一个,教教我这种动态的图片,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G:
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个,教教我这种动态的图片,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手机下一个GIF相机,搞定;P;P;P

楼主:
官方,贸则,淘宝。。。。都有的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机下一个GIF相机,搞定

哦哦,这样啊。知道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