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5.1 imx6q接并口摄像头(IPU1-CSI1)怎么配置

楼主(2016-03-10):
我现在移植android5.1
板子原来在android4.4.2上都已经跑通,板子应该没问题。

logcat打印如下:

打开照相机软件:
W/AudioTrack(  472): AUDIO_OUTPUT_FLAG_FAST denied by client
I/ActivityManager(  472): START u0 {act=android.intent.action.MAIN cat=[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0x10200000 cmp=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bnds=[162,289][250,377] (has extras)} from uid 10010 on display 0
I/audio_hw_primary(  200): start_output_stream... -1249269568, device 2
W/audio_hw_primary(  200): card 0, port 0 device 0x2
W/audio_hw_primary(  200): rate 44100, channel 2 period_size 0xc0
V/WindowManager(  472): addAppToken: AppWindowToken{c717c4d token=Token{3bfd5fe4 ActivityRecord{238c777 u0 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t4}}} to stack=1 task=4 at 0
V/WindowManager(  472): Adding window Window{2322c77c u0 Starting com.android.camera2} at 2 of 7 (after Window{d1f4d53 u0 com.android.launcher/com.android.launcher2.Launcher})
I/ActivityManager(  472): Waited long enough for: ServiceRecord{fb1ef24 u0 com.android.calendar/.alerts.InitAlarmsService}
I/CameraManagerGlobal( 1542): getCameraService: Reconnecting to camera service
I/art     ( 1542): Background partial concurrent mark sweep GC freed 261(17KB) AllocSpace objects, 0(0B) LOS objects, 58% free, 728KB/1752KB, paused 5.059ms total 32.870ms
I/CameraService(  200): getCameraCharacteristics: Switching to HAL1 shim implementation...
I/CameraService(  200): getCameraCharacteristics: Switching to HAL1 shim implementation...
W/AudioFlinger(  200): acquireAudioSessionId() unknown client 1542 for session 17
W/AudioFlinger(  200): acquireAudioSessionId() unknown client 1542 for session 18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amera 1: Opened. Client: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device open: 1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get_number_of_cameras-------------1-----------------------
E/FslCameraHAL(  200): -------------------------------camera service provided cameraid out of bounds, cameraid = 1, num supported = 2
I/FslCameraHAL(  200): DeviceAdapter: Create ov564x csi device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2592 x 1944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024 x 768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920 x 10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76 x 144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024 x 768
I/FslCameraHAL(  200): FrameDuration is 33331760, 30000000000
I/FslCameraHAL(  200): mMaxWidth:2592, mMaxHeight:1944
I/FslCameraHAL(  200): ov5640Mipi, mFocalLength:3.370000, mPhysicalWidth:3.628800, mPhysicalHeight 2.721600
E/FslCameraHAL(  200): cpu num 4
W/Camera2-Parameters(  200): buildFastInfo: Camera 1: activeArraySize is missing xmin/ymin!
I/Camera2-Parameters(  200): Camera 1: Disabling ZSL mod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end...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amera 0: Opened. Client: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device open: 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get_number_of_cameras-------------1-----------------------
E/FslCameraHAL(  200): -------------------------------camera service provided cameraid out of bounds, cameraid = 0, num supported = 2
I/FslCameraHAL(  200): DeviceAdapter: Create ov5640 csi device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2592 x 1944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024 x 768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76 x 144
I/FslCameraHAL(  200): FrameDuration is 33331760, 30000000000
I/FslCameraHAL(  200): mMaxWidth:2592, mMaxHeight:1944
I/FslCameraHAL(  200): ov5640Csi, mFocalLength:3.370000, mPhysicalWidth:3.628800, mPhysicalHeight 2.721600
E/FslCameraHAL(  200): cpu num 4
W/Camera2-Parameters(  200): buildFastInfo: Camera 0: activeArraySize is missing xmin/ymin!
I/Camera2-Parameters(  200): Camera 0: Disabling ZSL mode
I/Camera2Client(  200): Camera 1: Closed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losed Camera 1. Client was: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end...
I/Camera2Client(  200): Camera 0: Closed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losed Camera 0. Client was: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873e80)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873e80)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9a3160)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9a3160)
I/art     ( 1542): Background sticky concurrent mark sweep GC freed 68(9KB) AllocSpace objects, 0(0B) LOS objects, 6% free, 1629KB/1752KB, paused 5.682ms total 19.445ms
I/CameraService(  200): getCameraCharacteristics: Switching to HAL1 shim implementation...
I/CameraService(  200): getCameraCharacteristics: Switching to HAL1 shim implementation...
D/NuPlayerDriver(  200): start(0xb59a3700)
I/GenericSource(  200): start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9a3700)
W/ALooperRoster(  200): failed to deliver message. Target handler 102 registered, but object gone.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9a3700)
V/NFC     ( 1542): this device does not have NFC support
D/        (  472): AccelSensor enable 1 , handle 0 ,mEnabled 2
E/SensorService(  472): Error activating sensor 0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I/CAM2PORT_AndCam2AgntImp( 1542): Opening camera index 0 (id 0) with camera2 API
I/CameraManager( 1542): Using legacy camera HAL.
W/AudioFlinger(  200): acquireAudioSessionId() unknown client 1542 for session 19
D/NuPlayerDriver(  200): start(0xb5873f40)
I/GenericSource(  200): start
W/AudioFlinger(  200): acquireAudioSessionId() unknown client 1542 for session 20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amera 0: Opened. Client: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device open: 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get_number_of_cameras-------------1-----------------------
E/FslCameraHAL(  200): -------------------------------camera service provided cameraid out of bounds, cameraid = 0, num supported = 2
I/FslCameraHAL(  200): DeviceAdapter: Create ov5640 csi device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873f40)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873f40)
D/NuPlayerDriver(  200): start(0xb59a3700)
I/GenericSource(  200): start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9a3700)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9a3700)
W/audio_hw_primary(  200): do_out_standby... -1249269568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2592 x 1944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024 x 768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76 x 144
I/FslCameraHAL(  200): FrameDuration is 33331760, 30000000000
I/FslCameraHAL(  200): mMaxWidth:2592, mMaxHeight:1944
I/FslCameraHAL(  200): ov5640Csi, mFocalLength:3.370000, mPhysicalWidth:3.628800, mPhysicalHeight 2.721600
E/FslCameraHAL(  200): cpu num 4
W/Camera2-Parameters(  200): buildFastInfo: Camera 0: activeArraySize is missing xmin/ymin!
I/Camera2-Parameters(  200): Camera 0: Disabling ZSL mode
D/        (  472): AccelSensor enable 1 , handle 0 ,mEnabled 3
E/SensorService(  472): Error activating sensor 0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D/        (  472): AccelSensor enable 1 , handle 1 ,mEnabled 3
D/        (  472): MagSensor mEnabled 1, OrientaionSensor mEnabled 0
E/SensorService(  472): Error activating sensor 1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D/OpenGLRenderer( 1542): Use EGL_SWAP_BEHAVIOR_PRESERVED: true
I/imx6.gralloc( 1542): open gpu gralloc module!
D/Atlas   ( 1542): Validating map...
V/WindowManager(  472): Adding window Window{6703380 u0 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at 2 of 8 (before Window{2322c77c u0 Starting com.android.camera2})
I/OpenGLRenderer( 1542): Initialized EGL, version 1.4
D/OpenGLRenderer( 1542): Enabling debug mode 0
E/BufferQueueProducer(  191): [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dequeueBuffer: can't dequeue multiple buffers without setting the buffer count
W/CAM2PORT_CamAgnt( 1542): Unsupported settings in applySettings()
I/CAM_PhotoModule( 1542): onCameraAvailable
W/CAM2PORT_CamAgnt( 1542): Unsupported settings in applySettings()
W/CAM_PhotoModule( 1542): startPreview: surfaceTexture is not ready.
W/CAM2PORT_CamAgnt( 1542): Unsupported settings in applySettings()
W/CAM_IndicatorIconCtrlr( 1542): Trying to sync a pano indicator that is not initialized.
W/ResourceType( 1542): No package identifier when getting value for resource number 0x00000000
W/PackageManager( 1542): Failure retrieving resources for com.android.gallery3d: Resource ID #0x0
I/CAM_PhotoModule( 1542): onPreviewUIReady
I/CAM_PhotoModule( 1542): startPreview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CONFIGURING
I/RequestThread-0( 1542): Configure outputs: 2 surfaces configured.
D/Camera  ( 1542): app passed NULL surface
I/RequestThread-0( 1542): configureOutputs - set take picture size to 2592x1944
I/art     ( 1542): Background sticky concurrent mark sweep GC freed 4880(195KB) AllocSpace objects, 0(0B) LOS objects, 7% free, 2MB/2MB, paused 7.665ms total 35.134ms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0] dequeueBuffer: can't dequeue multiple buffers without setting the buffer count
I/FslCameraHAL(  200): DEBUG(CreateDefaultRequest): making template (1)
I/FslCameraHAL(  200): DEBUG(CreateDefaultRequest): making template (3)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IDLE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Metadata - control.awbRegions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ignoring value
V/WindowManager(  472): Adding window Window{ddc35fe u0 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at 3 of 9 (before Window{2322c77c u0 Starting com.android.camera2})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Only received metering rectangles with weight 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ToMetadata - Ignoring android.lens.focusDistance false, only 0.0f is support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cancell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W/PathParser( 1542): Points are too far apart 4.000000596046461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I/FslCameraHAL(  200): allocateStream preview stream, w:640, h:480, fmt:0x22
I/FslCameraHAL(  200): actual format 0x10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end...
I/imx6.gralloc(  200): open gpu gralloc modul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stream id:0
I/FslCameraHAL(  200): registerBuffers total 5 buffer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0, phyAddr 0x2470d000, mBufHandle 0xb589480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1, phyAddr 0x2479c000, mBufHandle 0xb589450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2, phyAddr 0x25524000, mBufHandle 0xb589498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3, phyAddr 0x25594800, mBufHandle 0xb5894a4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4, phyAddr 0x25605000, mBufHandle 0xb5894b00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I/FslCameraHAL(  200): allocateStream jpeg stream, w:2592, h:1944, fmt:0x21
I/FslCameraHAL(  200): actual format 0x10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stream id: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end...
I/FslCameraHAL(  200): notify_request_queue_not_empty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dispatchReques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Reques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configure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pixel format: 0x3231564e
I/FslCameraHAL(  200): Width * Height 640 x 480 format 0x3231564e, fps: 30
E/BufferQueueProducer(  191): [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dequeueBuffer: can't dequeue multiple buffers without setting the buffer count
W/InputMethodManager( 1542): Ignoring onBind: cur seq=3, given seq=2
I/ActivityManager(  472): Displayed com.android.camera2/com.android.camera.CameraLauncher: +4s42ms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star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Adapter star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 thread received STREAM_START command
I/FslCameraHAL(  200): Created device thread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CAPTURING
D/CameraPerformanceTracker( 1542): First preview frame received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Metadata - control.awbRegions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ignoring value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Only received metering rectangles with weight 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ToMetadata - Ignoring android.lens.focusDistance false, only 0.0f is supported
W/AudioTrack(  472): AUDIO_OUTPUT_FLAG_FAST denied by client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cancell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I/audio_hw_primary(  200): start_output_stream... -1249269568, device 2
W/audio_hw_primary(  200): card 0, port 0 device 0x2
W/audio_hw_primary(  200): rate 44100, channel 2 period_size 0xc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Metadata - control.awbRegions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ignoring value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Only received metering rectangles with weight 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ToMetadata - Ignoring android.lens.focusDistance false, only 0.0f is supported
W/audio_hw_primary(  200): do_out_standby... -1249269568
D/InitAlarmsService( 1414): Clearing and rescheduling alarms.

楼主:
这个时候官方自带的摄像头工作正常,
之后我切换到我添加的并口ipu2---csi1

打印如下:
W/AudioTrack(  472): AUDIO_OUTPUT_FLAG_FAST denied by client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cancell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Metadata - control.awbRegions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ignoring value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Only received metering rectangles with weight 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ToMetadata - Ignoring android.lens.focusDistance false, only 0.0f is supported
I/CAM_PhotoModule( 1542): Start to switch camera. id=1
I/RequestThread-0( 1542): Flushing all pending requests.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cancelled.
W/CaptureCollector( 1542): Preview buffers dropped for request: 3
W/CaptureCollector( 1542): previewProduced called with no preview request on queue!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IDLE
E/CameraDevice-JV-0( 1542): Lost output buffer reported for frame 750
W/MessageQueue( 1542): Handler (android.graphics.SurfaceTexture$1) {32a0c7d} sending message to a Handler on a dead thread
W/MessageQueue( 1542):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Handler (android.graphics.SurfaceTexture$1) {32a0c7d} sending message to a Handler on a dead thread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os.MessageQueue.enqueueMessage(MessageQueue.java:325)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os.Handler.enqueueMessage(Handler.java:631)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os.Handler.sendMessageAtTime(Handler.java:600)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os.Handler.sendMessageDelayed(Handler.java:570)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os.Handler.sendEmptyMessageDelayed(Handler.java:534)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os.Handler.sendEmptyMessage(Handler.java:519)
W/MessageQueue( 1542):         at android.graphics.SurfaceTexture.postEventFromNative(SurfaceTexture.java:368)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dequeue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Camera2-Device(  200): Stream 0 dequeue: Error from native_window: No such device (-19)
E/FslCameraHAL(  200): dequeueBuffer failed: No such device (19)
E/FslCameraHAL(  200): processFrame requestBuffer fail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FslCameraHAL(  200): handleError handle error:-22
E/Camera2ClientBase(  200): Error condition 2 reported by HAL, requestId -1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 thread dead because of error...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Request exiting
I/FslCameraHAL(  200): stopAllStreams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stop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device thread exit...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Adapter stop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 thread received STREAM_STOP command
I/FslCameraHAL(  200): can't stop stream thread, thread dead...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Adapter stop end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release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Adapter release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 thread exiting...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2] cancelBuffer: BufferQueue has been abandoned
I/FslCameraHAL(  200): stopAllStreams end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Request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Stream stream id:0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Stream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Stream stream id: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Stream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lease end...
I/CAM2PORT_AndCam2AgntImp( 1542): Opening camera index 1 (id 1) with camera2 API
I/Camera2Client(  200): Camera 0: Closed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losed Camera 0. Client was: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9a3220)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9a3220)
D/NuPlayerDriver(  200): reset(0xb59a33a0)
D/NuPlayerDriver(  200): notifyResetComplete(0xb59a33a0)
I/CameraManager( 1542): Using legacy camera HAL.
W/AudioFlinger(  200): acquireAudioSessionId() unknown client 1542 for session 24
W/AudioFlinger(  200): acquireAudioSessionId() unknown client 1542 for session 25
I/Camera2ClientBase(  200): Camera 1: Opened. Client: com.android.camera2 (PID 1542, UID 10029)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device open: 1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_get_number_of_cameras-------------1-----------------------
E/FslCameraHAL(  200): -------------------------------camera service provided cameraid out of bounds, cameraid = 1, num supported = 2
I/FslCameraHAL(  200): DeviceAdapter: Create ov564x csi device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2592 x 1944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ictureSizes: 1024 x 768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920 x 10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320 x 24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720 x 576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280 x 72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640 x 480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76 x 144
I/FslCameraHAL(  200): SupportedPreviewSizes: 1024 x 768
I/FslCameraHAL(  200): FrameDuration is 33331760, 30000000000
I/FslCameraHAL(  200): mMaxWidth:2592, mMaxHeight:1944
I/FslCameraHAL(  200): ov5640Mipi, mFocalLength:3.370000, mPhysicalWidth:3.628800, mPhysicalHeight 2.721600
E/FslCameraHAL(  200): cpu num 4
W/Camera2-Parameters(  200): buildFastInfo: Camera 1: activeArraySize is missing xmin/ymin!
I/Camera2-Parameters(  200): Camera 1: Disabling ZSL mode
W/CAM_IndicatorIconCtrlr( 1542): Trying to sync a pano indicator that is not initialized.
W/CAM2PORT_CamAgnt( 1542): Unsupported settings in applySettings()
I/CAM_PhotoModule( 1542): onCameraAvailable
W/CAM2PORT_CamAgnt( 1542): Unsupported settings in applySettings()
W/CAM2PORT_CamAgnt( 1542): Unsupported settings in applySettings()
I/CAM_PhotoModule( 1542): startPreview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CONFIGURING
I/RequestThread-1( 1542): Configure outputs: 2 surfaces configured.
D/Camera  ( 1542): app passed NULL surface
I/RequestThread-1( 1542): configureOutputs - set take picture size to 2592x1944
W/CAM_IndicatorIconCtrlr( 1542): Trying to sync a pano indicator that is not initialized.
D/CameraPerformanceTracker( 1542): First preview frame received
E/BufferQueueProducer( 1542): [unnamed-1542-0] dequeueBuffer: can't dequeue multiple buffers without setting the buffer count
I/FslCameraHAL(  200): DEBUG(CreateDefaultRequest): making template (1)
I/FslCameraHAL(  200): DEBUG(CreateDefaultRequest): making template (3)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IDLE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Metadata - control.awbRegions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ignoring value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Only received metering rectangles with weight 0.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cancell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ToMetadata - Ignoring android.lens.focusDistance false, only 0.0f is support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cancelled.
I/RequestQueue( 1542): Repeating capture request set.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I/FslCameraHAL(  200): allocateStream preview stream, w:640, h:480, fmt:0x22
I/FslCameraHAL(  200): actual format 0x10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stream id:0
I/FslCameraHAL(  200): registerBuffers total 5 buffer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0, phyAddr 0x2395c000, mBufHandle 0xb5893e4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1, phyAddr 0x239ec000, mBufHandle 0xb589450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2, phyAddr 0x23a5c800, mBufHandle 0xb589480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3, phyAddr 0x2479c000, mBufHandle 0xb5894980
I/FslCameraHAL(  200): CameraFrame::initialize, i 4, phyAddr 0x25524000, mBufHandle 0xb5894a40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I/FslCameraHAL(  200): allocateStream jpeg stream, w:2592, h:1944, fmt:0x21
I/FslCameraHAL(  200): actual format 0x10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allocateStream end...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stream id:3
I/FslCameraHAL(  200): RequestManager registerStreamBuffers end...
I/FslCameraHAL(  200): notify_request_queue_not_empty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dispatchReques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Reques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configure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pixel format: 0x3231564e
I/FslCameraHAL(  200): Width * Height 640 x 480 format 0x3231564e, fps: 30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star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Adapter start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stream thread received STREAM_START command
I/FslCameraHAL(  200): Created device thread
W/audio_hw_primary(  200): do_out_standby... -1249269568
E/RequestThread-1( 1542): Timed out while waiting for request to complete.
W/RequestHolder( 1542): Capture failed for request: 0
I/CameraDeviceState( 1542): Legacy camera service transitioning to state CAPTURING
E/CAM2PORT_AndCam2AgntImp( 1542): Capture attempt failed with reason 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Metadata - control.awbRegions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ignoring value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Only received metering rectangles with weight 0.
W/LegacyRequestMapper( 1542): convertRequestToMetadata - Ignoring android.lens.focusDistance false, only 0.0f is supported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Stream: get invalid message
E/RequestThread-1( 1542): Timed out while waiting for request to complete.
W/RequestHolder( 1542): Capture failed for request: 2
E/CAM2PORT_AndCam2AgntImp( 1542): Capture attempt failed with reason 0
I/MediaFocusControl(  472):  AudioFocus  abandonAudioFocus() from android.media.AudioManager@be663d6com.android.music.MediaPlaybackService$3@1107e657
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Stream: get invalid message
E/FslCameraHAL(  200): GetFrame: VIDIOC_DQBUF Failed
E/FslCameraHAL(  200): device thread exit with frame = null, 3 buffers still in v4l
E/FslCameraHAL(  200): handleError handle error:2
E/Camera2ClientBase(  200): Error condition 1 reported by HAL, requestId -1
I/ActivityManager(  472): Start proc 1736:com.android.musicfx/u0a14 for broadcast com.android.musicfx/.ControlPanelReceiver
I/ActivityManager(  472): Killing 1296:com.android.externalstorage/u0a7 (adj 15): empty #17
I/art     (  204): Explicit concurrent mark sweep GC freed 706(30KB) AllocSpace objects, 0(0B) LOS objects, 92% free, 88KB/1112KB, paused 296us total 24.661ms
I/art     (  204): Explicit concurrent mark sweep GC freed 5(160B) AllocSpace objects, 0(0B) LOS objects, 92% free, 88KB/1112KB, paused 258us total 16.707ms
I/art     (  204): Explicit concurrent mark sweep GC freed 5(160B) AllocSpace objects, 0(0B) LOS objects, 92% free, 88KB/1112KB, paused 257us total 15.934ms
V/MusicFXControlPanelReceiver( 1736): onReceive
V/MusicFXControlPanelReceiver( 1736): Action: android.media.action.CLOSE_AUDIO_EFFECT_CONTROL_SESSION
V/MusicFXControlPanelReceiver( 1736): Package name: com.android.music
V/MusicFXControlPanelReceiver( 1736): Audio session: 13
V/MusicFXControlPanelEffect( 1736): closeSession(android.app.ReceiverRestrictedContext@2b3d0a5f, com.android.music, 13)
I/ActivityManager(  472): Killing 1106:com.android.printspooler/u0a42 (adj 15): empty #17
I/FslCameraHAL(  200): handleRequest exiting
I/FslCameraHAL(  200): stopAllStreams running
I/FslCameraHAL(  200): PreviewStream stop running

之后照相机软件就挂掉了。

请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请问您的imx6q android5.1的源码是imx6q android5.1.1_r1吗?
也是从清华镜像下载的吗?
uboot和kernel也是按官方文档步骤下载的吗?
编译后时有没有遇到编译器版本和uboot的contains unexpected relocations: R_ARM_ABS32 R_ARM_RELATIVE问题?
是否也是修改Makefile里的编译器从4.6改为4.8以及修改config.mk后才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就能顺利编译生成镜像的?
是否遇到镜像运行到start kernel...后停止不动的现象?
您的imx6q android5.1源码代码是否可以发一份给我,给我共享下,我的微信:ourgreatwall
谢谢!

网友B(2016-04-14):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imx6q android5.1的源码是imx6q android5.1.1_r1吗?
也是从清华镜像下载的吗?
uboot和kernel也是 ...

根据官方文档来就好了,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