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在mbed环境下跑一下SAMD21:PWM3

楼主(2016-03-10):
任意一个数字管脚作为PWM

有的情况下单片机引脚不够用了。可以用任意一个数字管脚作为PWM,以下程序是控制电机运行的。

关5秒后开始PWM然后再换一种占空比最后开5秒。

以下是参考程序: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PWM(PB30);
int i;
int main()
{
    while(1)
    {
       PWM = 0;
       wait(5);  //关断5秒
       for(i=0;i<5000;i=i+1)
       {
        PWM = 1;
        wait_us(400);
        PWM = 0;
        wait_us(600);
       }
       for(i=0;i<5000;i=i+1)
       {
        PWM = 1;
        wait_us(800);
        PWM = 0;
        wait_us(200);

        }
        PWM = 1;
        wait(5); //开5秒

    }
}
以下是编译通过的截图: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在线编译,挺好,本地都不用安装开发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在线编译,挺好,本地都不用安装开发系统